如何实现串口设置及数据的大量传送

楼主(2007-12-21):
功能是串口转以太网
现在既要用串口来实时改变一些内部的参数比如IP gateway等
还要一直等待其他大量数据的转发
在这设置参数与大量传送数据之间如何合理的区别呢?
列如读到有效命令0XFF 0XEE 0XDD后后面16字节就是要设置的参数。
这样的话不是每次都要来判断串口进来的数据很烦琐,有其他比较好的
方法吗?

网友A:
不要用串口来设,用网口来设就方便很多了

保留下一个 端口 ,专门用来设置参数的

如果用串口的话,,,建议用一个外部IO作标识,将IO置位后 所接收的数据是 设置参数数据,再根据命令格式,更改所需的要参数~~~

网友B:
可以在复位后等待一段时间,收到特定字节后开始进入设置

楼主:
RE

谢谢。网口设置也需要的,串口也需要。

网友C:
交给FPPA处理吧

利用一个CPU(FPP)专门接收串口数据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