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的作用

楼主(2009-07-22):
    步进电机驱动L298的作用是什么?只是加强驱动能力吗?如果不用驱动芯片,电机跑得起来吗?

网友A:

是的,L298能提供差不多2A的驱动电流,如果不用驱动芯片,单片机或L297等这些芯片是很难让大一点的电机跑得起来的

楼主:
uln2003好像只能提供500mA的电流,难怪便宜多了

网友A:

L298工作电压达到36V以上,可接成H桥驱动,还有斩波功能,用过,具体记不清了,用时可参考一下资料

网友B:
Re

不用298的话,就要自己搭桥电路,四个三极管,几个电阻!
网上桥电路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