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完蛋了么?

楼主(2009-07-22):
现在出2000元求一方案

要求,将整块硬盘的存储空间一次性全部写成0xff

方案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如果哪位朋友能提供完整方案,2000元一定兑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呵呵,这个应该不难。。

楼主:
楼上朋友能否提供具体方案

网友B:
不错不错

如果新硬盘出厂时全部是0xff,这个方法可以把旧硬盘当新的卖了

网友C:

  把硬盘写成0xff照样可以恢复,写0再写1 和 连续两次写入1 在物理硬盘上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因为有磁滞回线

  应该写入随机数反复几次,最后再写0xFF,这样才可靠。

楼主:
怎么没有人响应啊

不要沉下去了!

网友D:
So easy,但是2000元还真只能求个方案。

要做成实用的软件,2000元肯定不够哦。

网友E:
现在的人可能对dos都太陌生了,大部分DM一类的

工具都有“零填充”功能的,自己找到源码改改,或者直接拿ue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在linux 环境下做很快,如果你同意马上可以给脚本代码.

如果你会使用linux shell.其实也不用花两千大洋了。google是免费的

网友G:
几行代码搞定

网友H:
有PC机上扩IDE口,然后写软件用PIO模块操纵硬盘

只是这方案要是没量产的话,有点做得累.

网友H:
也可用单片机做模拟IDE操作,只是这速度就不好说了

估计一个大硬盘,全盘写FF,用单片机来完成,少说也得10分钟.

网友I:
空盘一般是填0xf6,而不是0xff

网友J:
哈哈,都说简单,但都不说怎么弄,也不说愿意接手

说了和没说一样,回帖和没回一样

网友K:
热肠你的那些个方案怎么听着都那么玄乎呢

如果只作为个想法的话还行

网友H:
回18楼,俺那些想法从理论上思路上来说应该行得通的

PC机板载的IDE接口挂载的硬盘在Window下面是不能操作的,要操作第二硬盘,最方便的就是插个PCI转IDE卡,扩充个IDE接口,然后PC机分配了端口地址,最后用软件直接操纵IO地址与要处理的硬盘进行通讯与控制.
可以借鉴硬盘数据恢复的搞法,硬盘恢复软硬件装好后,对使用者来说,想看那块就能看哪块.想写什么都轻而易举的.

网友L:
搞个强磁消磁线圈套在硬盘上,接上220V,一会就搞定

网友B:
看来要快去买个新硬盘了

如果哪位大侠这几天揭榜了,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下次我卖的硬盘就有可能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