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找到呀,呵呵!是那篇**呀!

楼主(2007-12-2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系统,用51单片机控制按键和显示,老板要求在按下键的时候数码管要一直在显示原来的内容,例如:数码管显示"r=",在我按键的时候(不管键按多长时间),依然要显示"r=",假如我按的是数字键“5”,按键结束之后就显示"r=5“,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能实现我说的功能呀!
呵呵,我是个新手,还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A:
这是基本要求

网友B:
抬起有效啊

网友C:
当然可以

是典型的复用,实际设计线路时经常用到.
原则:绝大部分时间用来显示,偷一点时间来扫描按键,这段时间内显示是关闭的,因为时间很短,人眼看起来,就是一直亮的,只是整体的亮度会稍有降低(与偷来的时间长短有关),按键与显示之间用电阻之类有隔离一下即可,这样,常按键就不会影响到显示.

网友D:
肯定可以

显示用164驱动,这样无论你怎么按键,显示都不会变,按完键后再把数据发给164。

网友A:
回4楼

不是偷,而是在显示时将按键程序插入中间。

网友E:
看看俺的培训教材,就是以KEY和数码管为题的

楼主:
能不能把你的培训教材给俺一份呀,不胜感激啊,呵呵!!

网友E:
俺资料信息中有

楼主:
我说一下我的具体情况

由于我需要显示20位数码管,前几天我看了各位的发言,我就采用了5ms定时器中断显示,可我按键采用扫描方式时无法识别按键,于是我就改成了外部中断方式,现在显示+按键都很正常,就是达不到老板的那个要求,很是着急!
各位大侠能不能根据我的具体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下呀,呵呵,先谢了!

楼主:


网友F:
lz不够认真啊

网友G:
需要根据显示是动态还是静态即多少键来决定

网友A:
5MS太长了

楼主:
是动态显示,4*4键盘

网友H:
搂主缺乏基本的程序思想

   戒躁。静下心来想一想。会自己站起来你才能开始走路

网友I:
不要死等,每隔一段时间去扫描下键盘就行了。

网友J:
看看hotpower的零耗时键盘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K:
没想到

这一类问题居然还在困扰真正在做项目的人。

用户怎么能够放心呢?

楼主:
看来还是不够努力亚,叫各位见笑了!!!

呵呵,俺一直在努力,就是做项目的时间太少啊,感觉力不从心啊!!!
大家不要笑话俺了,这是俺第一次做单片机项目,所以俺不懂的地方都让大家见笑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各位!!!

网友G:
零耗时键盘各种事件及消抖处理模板裸奔程序详解

网友E:
老玩童在和我抢学生,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

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两个单片机串行通信时,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数据最多一次只能发送四个,多了就不能正常发送和接收,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问题都已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J:
呵呵,两位继续抢啊

多拿出点经典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