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拉电阻能这样接嘛?

楼主(2007-12-21):
用4个IO做编码,例如:
    当编码为“1111”时,可不可以用仅仅“1”个上拉电阻对四个IO供电?
       VDD--R(100K)_______P10
                      |_______P11
                      |_______P12
                      |_______P13
     当编码为“0000”时,可不可以用仅仅“1”个上拉电阻对四个接地?
       Vss--R(100K)_______P10
                      |_______P11
                      |_______P12
                      |_______P13

如果可以,即方便PCB布线又省成本啊!不过可以吗?

网友A:
一个电阻接4个io,那样4个io不是要短接在一起了吗?

网友B:
2楼正解啊

楼主:
都是“1”啊

都是“1”啊,只是编码,定下来就不动了。如果要随时可调的话当然要一个一个接了

网友C:
那用一个IO口就行了

浪费IO资源!这个问题与驱动能力无关。

楼主:
这种情况很有用

1、软件高度集成,通过编码选择;
2、不用IO的悬空接高/接地时的保护处理;

网友B:
4个IO始终是1,这已经是常量了嘛,有意义吗?

楼主:
呵呵

如果说同一套软件,兼容做不同的产品/或规格呢?是不是仅仅通过编码就可以实现了,呵呵···
很好用的

网友:
能说说你的编码实例吗?

楼主:
诚信问题,实例就不提了

诚信问题,实例就不提了。
关于编码问题,当你遇到实际产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好处了;

IO的这种接法,也是听别人说的,发出来听听大家的高见,看看是否可行,主要是两点(当然这些IO都是处于输入状态):
   1、是否可以保证编码?
   2、是否可以解决闲置IO的悬空问题?
如果可以,则即可以优化PCB布线,又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D:
LZ说的其实就是

对这块MCU的编码,是不是啊?

那当然是可以的啦。

不过,代价是花掉很多IO口。

有得有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