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活几天了,向大家求助~sst89e58rd2不工作

楼主(2007-12-21):
编译器用keil uVision 2.12
建立项目时选的sst89c58,其他参数默认,输出为HEX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
#include"89e58rd2.h"

sbit OUT=P1^1;
void main()
{
  AUXR=0x01;

while(1)
{
    OUT=0;
}

}

编译通过,编程器写入正确!
晶振为20M,片子装上目标板上电示波器观察其P1.1口,一直输出高电平
量其他io口也为高电平(目标板无任何外围器件)
复位电路为一10uF电容和4.7K电阻串联

以前一直用atmel89s51,没发现有不干活的...
请大家指点一下了,感谢!

初步判断是不是由于编程器设置问题?

网友A:
不会是复位电路出了问题,一直在复位吧?

网友B:
有几个注意点:

1、SST有两个块,要把程序正确烧到块0里
2、检查烧录配置字:SC0、SC1 Enable,使它上电后从块0 启动

越是简单的越不容易出错
越是复杂的、或功能强大的越容易出错,因为你没有耐心去看DataSheet

楼主:
感谢xwj老师的教诲~

您说对了,data sheet我的确没仔细研究:)程序量太大,我光顾着研究算法了.
我在仔细检查一下,感谢感谢:)
还有computer00老师说的,我查过了,复位电路没问题
没有一直复位

网友C:
楼主说话怎么这么客气啊?

一直就老师老师地,哎,上网的都是一家人,随和点就行嘛~

楼主:
:)向前辈请教,说声老师应该的

:)

网友D:
电源、复位、编程配置字、EA、。。。

网友E:
sst89e58rd2 ICE

sst89e58rd2有ICE功能

好像是在线仿真功能吧。

还有一个ISP功能。

注意,他的ISP功能和在线仿真不能同时使用。需要切换。

如果你买的不是新的IC。就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