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步进电机H电桥的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7-12-21):
如图所示:输出端接上电机,Q9及Q7的VGS就会满足不了导通阈值电压,使能走的电流很小,各位老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要考虑高端驱动、自举电源或者用PMOS管

非要用NMOS管的话必须加辅助电源

网友B:
看看HIP4080 的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

就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非常相信。

楼主:
xwj老大,还没用过pmos,帮忙推荐一款pmos管吧

楼主:
xwj,我刚刚看了一下资料,是不是会出现关不短的情况呀

如果G端电压0~5,S端电压10V,那么Vgs一直会有-10~-5的电压呀

网友C:
恐怕除了辅助电源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edanzg,看了一下4080,不过还是没明白它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两个办法:

1。上管用PMOS
2。用浮珊驱动器。

网友E:
IR2110 2101 dengdeng

网友F:
NMOS 导通的先决条件,请看VGS

网友G:
IR2110 2101 lm5109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三极管推动H桥

网友G:
还有很多现成的集成电路

举个例子   a3955

楼主:
齐鲁青未了,用三极管怎么推动H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