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占空比可调波形

楼主(2009-07-22):
那位高手能提供51单片机输出可调占空比的波形的详细设计思想和C程序?

网友A:
我想哪位高手都能提供,但应该没有人会提供。
这个问题你可以自己思考,不难啊。
另外,我也是菜鸟。

网友B:
标准 51 没有 PWM 模块

但是还是可以用软件来实现 PWM.
如果要较高的精度, 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资源.
在定时中断改变输出电平.
通过改变定时时间, 可以实现 pwm 的频率和占空比调节.

当然, 中断响应是有个时间差的, 如果要精确设计的话, 还得考虑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也会让 占空比极小和极大时的设计出现问题, 当然这个时候, 可以考虑在定时中断里完成一个脉冲的两次电平变换来实现.

不过, 楼主的命题过于简单, 没有提到要求. 请自行考虑

网友C:
俺刚做完这个

用在俺给儿子做的DIY中,对电机调速,爽呆。
很简单,就是定时,计数比较,输出,就这几个动作。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看看是否可用???

怎样用单片机模拟PWM 版本v2

怎样用单片机模拟PWM
版本:v2
在讲解PWM 之前,让我们来了解几个和PWM 相关的词汇。
1. 频率:
频率f 是周期T 的倒数,即f =1/T。而像中国使用的电是一种正弦交流电,其频
率是50Hz,也就是它一秒钟内做了50 次周期性变化。
2. 周期(period):
事物在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其接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
间。通常用T 表示。频率(f)的倒数。即T = 1 / f.物体完成一个完整的振动所需要的
时间,以T0 表示。单位一般是用“秒”来表示,也常用毫秒(ms)或微秒(us)做
单位。1s=1000ms,1s=1000000us。例如一个单摆,它的周期就是重锤从左运动到
右,再从右运动回左边起点所需要的时间。
3. 占空比(Duty Cycle):
在一串理想的脉冲序列中(如方波),正脉冲的持续时间与脉冲总周期的比值。
例如:脉冲宽度1μs,信号周期4μs 的脉冲序列占空比为0.25。

知道了以上的一些基本知识。那我们怎样确定最占空比呢?最小占空比!在此我们为了
叙述的方便,就把最小占空比宽度定为频率周期的1%.
// 如125Hz 方波的周期时间: 1s=1000ms, T = 1000ms/125 = 8ms = 8000us
// 最小占空比宽度就是8000us 乘以1%,就是80us.
首先我们就对相关数据进行定义:
#define PWM_PERIOD 100 // 100%占空比时标数
sbit PwmOut = P1^0; // 占空比输出I
unsigned char PwmPeriodCont; // PWM 占空比计数器
struct Pwm

    // PwmPeriod=PwmH+PwmL
    // DutyCycle(100%)=PwmH/PwmPeriod*100%
    //unsigned PwmPeriod;
    unsigned char PwmH;
    unsigned char PwmL; // 此变量无作为,只是为了便于理解
};
struct Pwm A;

下面,我们就用单片机的一个定时器,以最小占空比(80uS)作为标准时标进行中断。那
我们就用51 的定时器1 作为1%占空比的时标,计算如下:

在51 单片机中。我们可以作如下处理:
/*-------------------------------------------------------------------------------*-
* 函数名称: Pwm_init ()
* 函数功能: 设定1%占空比时标。
* 说 明: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吴水林     * 原作者 :
* 完成日期: 2009-05-31 * 完成日期:
-*------------------------------------------------------------------------------*/
void Pwm_init(void)
{ // 22.1184MHz
    TMOD = 0x20; // 定时器1 模式2
    TL1 = 0x6c; // 125Hz
    TH1 = 0x6c;
    ET1 = 1;
    TR1 = 1;
    //EA = 1;
    // 必须清0,不然第一次占空比比例错误
    PwmPeriodCont = 0;

/*-------------------------------------------------------------------------------*-
* 函数名称: PwmSr()
* 函数功能: 1%占空比时标
* 说 明: 占空比从0% ~ 100%可调,进步1%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吴水林     * 原作者 :
* 完成日期: 2009-05-31 * 完成日期:
-*-----------------------------------------------------------------------------*/
void PwmSr(void) interrupt 3

    PwmPeriodCont++;
    if (PwmPeriodCont <= A.PwmH)
    { // 高电平从0 到...A.PwmH,如果A.PwmH=100,则占空比为100%
        PwmPin = 1;
    }
    if ((PwmPeriodCont > A.PwmH)&&(PwmPeriodCont <= PWM_PERIOD))
    { // 当占空比小于100 时,程序才能运行到此, 剩下的为低电平时间
        PwmPin = 0;
    }
// 限制占空比小于等于100%
    if (PWM_PERIOD == PwmPeriodCont)
    { // 当程序运行到此时,一个频率周期完成
        PwmPeriodCont=0;
    }

以上处理我们还不能控制PWM 的占空比,因为正脉冲的宽度(A.PwmH)还是一个未知量。
我们要通过改变A.PwmH 中的值来改变PWM 的占空比。
注意:NewPwmValue 值只能是0 ~ 100 之间的数.
void Set_Pwm(const unsigned char NewPwmValue)

    if ( NewPwmValue > PWM_PERIOD)
    {
        //A.PwmH = 0;
        return;
    }
    A.PwmH = NewPwmValue;
    A.PwmL = PWM_PERIOD - A.PwmH;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void Set_Pwm(const unsigned char NewPwmValue)这个函数来设定
PWM 的占空比,如我们在程序中调用:
Set_Pwm(25);
那么就可以将PWM 占空比设定在25%上,下图是软件的仿真结果:

网友E(2013-09-06):
引用 网友D:
怎样用单片机模拟PWM 版本v2 怎样用单片机模拟PWM 版本:v2 在讲解PWM 之前,让 ...

不错 很好 很强大

网友F(2015-07-26):
引用 网友D:
怎样用单片机模拟PWM 版本v2 怎样用单片机模拟PWM 版本:v2 在讲解PWM 之前,让 ...

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