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到底是不是32位MCU?

楼主(2009-07-23):
STM32到底是不是32位MCU?

网友A:
代码使用Thumb模式,就是16位。使用ARM模式,就是32位。难道你认为Thumb是32位?
号称32位!=使用的是32位。

同样搞笑的是STC的号称2串口。

网友A:
同样

难道DOS是32位的?DOS在WINDOW32、64下跑。

楼主:
按照某些人的理论

按照某些人的理论,stm32应用了Turmb 2指令(16位指令代码长
度),就不是32位mcu.

要是以此推论,

PIC24的指令长度是24位,那PIC24不是16位MCU,是24位mcu,

PIC16的指令长度是14位,连PIC16都不是8位机,是14位mcu了,

这种结论不可笑吗?

网友A:
LS,如果51加个32位ACC,是不是就变为32位?

不懂

网友A:
是否32位得看寄存器、总线、指令都>=32才行

缺一就不是。

16位、8位同理。

网友B:
应该看数据总线的宽度吧

另外STC的串口问题没有必要深究了吧,商业上的广告而已;人家stc还说内置了eeprom了

楼主:
毫无疑问,stm32是32位

ST,ARM,都归类与32位MCU.

毫无疑问,stm32是32位.

也从没有竞争对手提出过异议.

说STM32不是32位mcu十分搞笑

网友C:
观光一下

32位就是32位,8位就是8位

网友D:
早年间的人还算厚道

    当年IBM推出PC时用的是8088CPU,其核心是16位,但数据总线是8位,IBM从未声称自己的8088平台是16位机,后来推出了XT286和AT286,二者均采用16位的80286CPU,但XT286的总线插槽仍是8位的,IBM非常老实的仍未称XT286是16位机,AT系列采用了16位总线插槽,IBM才在宣传中称其为16位机,看看当年是多么的严谨。风气是1990S末期开始转变的,谁带的头?

网友E:
当然是32bit了

http://shop57165217.taobao.com/

网友F:
我来扯扯

MCU只要一次能对算术运算逻辑运算数据传送控制转移等处理倍数大于等于n位,那此MCU就是n位机.
至于指令,不用管它多少位.

网友G:
re

cortex-m3能够进行单周期的32位乘法运算,所以无论是ALU还是数据总线都不可能低于32位。

网友H:
看ALU

一般人们说某个CPU是几位的是指“机器字长”
CPU最基本的功能是算术逻辑运算,而算术逻辑运算的主要部件是“算术逻辑单元(ALU)”。机器字长即是指ALU的数据位宽,也就是指令能直接处理的二进制位数。通常CPU寄存器的位宽等于ALU的位宽,所以一般看CPU寄存器的位宽就知道了

网友A:
不应该问是不是32位,而应该问工作在多少位

不能因为WINDOW支持DOS,就说DOS是32位的道理一样。32位兼容16位,工作在16位,请问工作时候是几位?没错,CPU是32位,但你执行的过程中是多少位?
LZ的命题大有问题。

网友I:
LS的,CPU的位数和OS的位数搭不上关系吧?

网友J:
ALU来区分较合理

PC机后来出现个80386SX,外部总线是16位,内部是32位寄存器,让人觉得80386都是32位机,好多消费者都没搞清楚,就掏银子买回去了.

网友K:
STC 真他妈便宜

网友L:
在以前严格的讲,

要数据总线和程序总线都要在32位以上才是真正的32位机,就象以前8088、8098就叫准16位机,80386SX、80486SX就叫准32位机,不过现在已经模糊了这个定义了,只要内部累加器和寄存器都是32位就可叫32位机。

网友M:
应该跟着总线走,这样比较合理

网友I:
总线分数据总线和程序总线。

而数据总线又分内部和外部。
没有外部数据总线的32位机,难道叫0位机?
NXP的arm7取指是128bit的,难道叫128位机?

个人认为,内核的位数,应该按ALU和内核与片内SRAM的数据总线位数来分。

网友N:
按ALU位数来分

网友O:
按总线分

一般的都是总线最后变位,所以还是按总线来分好点,
总线不是32位,就叫他"准",或者"伪".

网友G:
不管怎么分,stm32都是32位

网友I:
由于STM32后面带32,所以是32位。

就这样定了,呵呵

网友J:
总线还分为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以总线分不妥

ALU才是一个MCU的核心,ALU,算术逻辑单元,很多指令都靠它完成.是决定MCU性能的中枢

网友P:
觉得ALU和数据总线缺一不可...

看数据的处理速度...

网友G:
数据处理能力

能进行单周期的32位数据的乘法指令,并且该指令也是32位的,难道指令总线、数据总线、ALU其中会有一个低于32位吗?

网友Q:
根据寄存器的位数命名

单个寄存器是多少位的就是多少位机!

网友R:
arm本来就是32位指令集和16位指令集都支持的

网友S:
嘿嘿,这个解释最合理。。。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6楼: 由于STM32后面带32,所以是32位。

就这样定了,呵呵

网友P:
MEGA128呢,小叶,128位耶...

网友S:
MEGA256就更牛X了。。。

建议宏晶出一个STC250,那更牛X了。。。

网友L:
按ALU分更不合理

有些51单片机内部还集成有16位的ALU,可以直接进行16位的加、减、乘、除等运算,难道就是16位机。

网友T:
51还有16位ALU的?

即使是有,也得看指令系统,不知51的哪些指令可以“直接进行16位的加减乘除运算”?

网友P:
STC250,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