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代发 哪位大虾有用过ESAM卡,急!!!

楼主(2009-07-24):
  小弟对ESAM卡进行复位操作,收到一串貌似ESAM卡的复位应答数据,本人用示波器截取了该串数据的起始部分,如下图,但根据协议的规定,复位信息的首字节应该是‘0x3B’吧,怎么看图中数据都不对,不知道有什么错误,望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ESAM数据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数据方向,即LSB在前还是MSB在前,一个是数据物理定义,是用高表示1还是用0表示1,3B也可以是23

网友B:
结合复位测IO

把示波器的两个通道都用上,一个测IO,另一个测RST脚,当RST有跳变的时候IO线上的数据才是ATR。

网友C(2011-05-27):
0(起始) 11011100 1(结束) 0 B 3 (结束)
低字节先发送的 0X3B

网友C:
我*,N年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