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分辨率与精度有何区别?

楼主(2009-07-24):
   逐次逼近式AD转化器的原理图中有一个DA转化器的参考电压,其参考电压的选取影响AD的精度吗?具体原因是什么?
   以上问题是我对ADC喝DAC的不了解之处,谢谢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对于单端输入的模拟量.LSB=V参考/2N次方,位数一定,参考电压越低,LSB越小,精度越高!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参考电压的精度直接会影响AD的精度

参考电压的精度直接会影响AD的精度

不过 “参考电压越低,LSB越小,精度越高!”——这句话怎么看都象是错误的。

参考电压决定了ADC的最大量程。比如,参考电压是5v,那么转换量程=0~5V;如果参考电压是3V,那么转换量程=0~3V.所以如果参考电压低了,那么被转换的电压也跟着变低,所以精度还是不会提高的。

网友B:
“参考电压越低,LSB越小,精度越高!“

这就话说的不规范,应该说参考电压越低,AD的分辨率就越高,就是可以识别的最小电压越低,但是分辨率高不见得精度高。
然而,参考电压低了,AD的范围就低了,所以要权衡。
除了改变参考电压来改变AD的范围和分辨率外,在AD的输入加放大器或者衰减器也是可以,道理是一样的。
这些道理你把AD的公式一摆,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
4楼说的比匠人好

如果能换一个有概括性的标题,我就给你加酷

楼主:
4楼表述真规范,谢谢了!

   要多学习你们的表述能力,其实自己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分辨率与精度

分辨率:
    是指能够分辨的最小电压.比如将蛋羔(参考电压)平均分成X份小块(AD位
数),因为小块的份数X是一定的(AD位数一定),则蛋羔越小(参考电压越小)分成X
份后的每个小块越小,小块越小说明分辨蛋羔大小的能力提高了(分辨率越高).

精度:
    精度的定义就是小块蛋羔除以整块蛋羔.显然,整块蛋糕小了-->每份小块小了-->精度不变.
精度=1/(2的AD位数次方)

楼主:
7楼的解释真经典!

   对于7楼给的精度定义,是不是可以说“精度主要是由AD的位数决定!”
书上也强调过“精度和分辨率不能混淆,即使分辨率很高,但温度漂移、线性不良等原因可能造成精度并不是很高。

网友D:
所以经常有人用AD的分辨率来忽悠成精度

网友E:
可以手工用LM339做个100位的超级AD

分辨率100位,精度估计只有6位。

网友F:
7楼有漏洞

精度:
    精度的定义就是小块蛋羔除以整块蛋羔.显然,整块蛋糕小了-->每份小块小了-->精度不变.
精度=1/(2的AD位数次方)

没有考虑到在局部切成小蛋糕的情况

不要孤立的看问题

网友C:
11楼的自己没理解

网友G:
那么我也来打个比方试试

分辨率就是最小刻度
比如一把米尺的最小刻度是毫米,那么这把尺的分辨率就是1毫米
和这把尺本身是不是正好一米长无关
精度就是准确度
比如一把没有刻度的米尺,和标准米尺校核,误差为1毫米
那么这把米尺的精度就是1毫米,分辨率为1米

不知道这个比较夸张的比方打得是不是恰当,呵呵

楼主:
”和这把尺本身是不是正好一米长无关“

   这句话用在这里感觉:精度和参考电压没什么关系,而实际上是有的。
借用13楼的,精度可不可以如物理上所说的”精确到毫米的尺比精确到厘米的尺精度高“

网友G:
楼上完全没理解我的意思啊

这句话用在这里感觉:精度和参考电压没什么关系,而实际上是有的。
                    ~~~~第一个比方我指的是分辨率,而AD的分辨率和参考电压确实无关

借用13楼的,精度可不可以如物理上所说的”精确到毫米的尺比精确到厘米的尺精度高“
显然不可以,精确到毫米和精确到厘米讲的都是分辨率,和精度无关

网友F: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像卡尺那样大意在局部细分会提高精度的
比喻不是很准确但意思差不多

楼主:
~~~~第一个比方我指的是分辨率,而AD的分辨率和参考电压确实无关
  不可能吧,分辨率和参考电压无关?难道位数越高,分辨率就越高吗?如果位数越高,而参考电压越低呢?,它所能分辨的电压不一定越高,它也可能变低!
  书上不是有:满量程/2^n为它能区分的最小电压!

网友H:
:lol你要这样想吧,AD的转化要看它是采集什么呀?看是电压转化为电流还是电压,要是电压的话没有什么影响,要是电流的话就有拉,你所用的电容就有要求拉,转化精度越高,转化的电流就越小,那频率就要求越高咯。你最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I:
分辨率是没有单位的, 16bit的ADC分辨率 是 1/65536. 精确度是有单位的. 因为它指的是跟真实值之误差.
ADC 分辨率越高,代表它越有提高精度的能力,但不代表系统的精度越高.

个人之见:  系统的精确度, ADC的分辨率.

网友J(2010-11-25):
系统的精确度
ADC的分辨率
很精辟!

网友K:
分辨率和参考电压关系不大。但是精度和参考电压是绝对有关系的。大多ADC芯片都会说在哪个参考电压下有效精度是多少位。你拿个十位精度的ADC接1mV的参考电压就能测nV级的信号了?

网友L:
说了这么多,分辨率应该明白了吧,

精度就是指,你现在有1m长的尺子,然后和美国五角大楼里(不知道是不是在哪里 - -!)全世界标准的1m尺子去比较,越接近九精度越高,反之,越低!

网友M(2012-03-05):
分辨率和参考电压关系不大。但是精度和参考电压是绝对有关系的。大多ADC芯片都会说在哪个参考电压下有效精度是多少位。你拿个十位精度的ADC接1mV的参考电压就能测nV级的信号了? ...
引用 网友K:

1,AD的规格书里面,精度是哪个参数啊?
2,十位精度的ADC接1mV的参考电压,为什么不能测nV级的信号?
3,“分辨率越高,精度越高。”这句话为什么不正确?
不太懂这块,请详解,谢谢!

网友N:
比如,人眼对角度的分辨率大约2"角度,但是却不能直接看出来是多少度。。。

网友O:
高分辨率是高精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网友M:
高分辨率是高精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引用 网友O:

还有哪些条件?

网友P(2016-07-21):
引用 网友I:
分辨率是没有单位的, 16bit的ADC分辨率 是 1/65536. 精确度是有单位的. 因为它指的是跟真实值之误差.
ADC  ...

分辨率 是多少,前提条件是 基准电压必须给出, 所以分辨率是有单位的。
“16bit的ADC分辨率 是 1/65536” 这话好像不完整。应该是在10v基准电压下,16bit的ADC分辨率0.16mv

精度应该 是 与真实值的差值  除以 真实值, 精度应该是没有单位的。精度的前提条件 是 必须给出 测量某个电压。 测量1v电压,精度可以达到xx%。

您觉得对吗?

网友Q(2017-02-05):
跟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