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的电流驱动能力是要看它的最大灌电流还是最大拉电流?

楼主(2009-07-24):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看IO口的电流驱动能力是要看它的最大灌电流还是最大拉电流?
数据手册上何处体现这两个值?

网友A:
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大一些

电流驱动能力包含了最大灌电流和最大拉电流两个指标。至于具体看哪个,要取决与你的外围电路应用。

一般芯片的手册上在电气指标部分都会分别标出。

楼主:
好的,谢谢匠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