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如何模拟按键开关的按下或松开?

楼主(2009-07-25):
做了一个程序,用两个开关控制数码管显数的加减,程序设置到调试状态时,软件中如何模拟开关的按下与松开。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按键接在哪个口,就打开对应的外设口,找到对应的管脚

然后点复选框.

网友B:
别这么整,键盘还是得硬件,软件没抖动

网友C:
模拟也可以的

2楼说的没错

网友D:
直接从用命令输入也可

PORT0 &= ~1加回车
即将P00引脚拉低

网友B:
服了...搭个板子,接两按键好多了,几分钟的事

网友E:
阅读英文的芯片数据手册

请问,应该如何阅读英文的芯片数据手册呀?

网友F:
Keil很强大,别忽略了他强大的SIGNAL

build,debug.......还有个signal勒,呵呵,打开KEIL的帮助文件,里面有章节专门说这个,模仿一个按键信号应该是相当容易的.

网友G:
2---9楼告诉我们:没法子模拟!!!

网友H:
顶三楼

调试最好还是硬件吧~~

网友I(2017-05-30):
暂停之后在调试菜单里找。
因为target.dll是mcu厂家提供的(project/options/debug/target dialog),有些厂家在外设菜单,有些厂家在调试菜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能看到波形吗

没有示波器可以转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