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d4004的地址分配?

楼主(2009-07-25):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严格的地址分段,录音时自动生成结尾地址.

请细看PDF文档介绍.

楼主:
2楼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给他分段,然后他自己录,录完后自动生成地址,如果下一段录音时地址在上一段录音地址内,当前录音就会从你给的地址处开始录,覆盖以前这个地址后的录音?

网友A:
好长时间不用这了,附件中有个驱动,自己看看吧

网友B:
Re:

有定点录音,你可以指定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楼主:
感谢四楼的兄弟啊

o(∩_∩)o...  谢谢了啊

楼主:
5楼

定点结束地址?
没试过,那样可以检测INT端的电平看是否溢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