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时为什么接入电压会升高

楼主(2009-07-25):
我使用ADC0832测试一个5.2V左右的充电器产品的电压和电流,但是当把充电器接入测试的时用万用表量的电压要比空载时候量的电压大0.12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欢迎讨论指教

网友A:
???挂了负载,挂负载了电压有点点变化很正常啊

楼主:
挂负载应该是电压降低才对

挂负载应该是电压降低才对,现在的情况是电压升高了

网友A:
要看电路,,,有的电路会升,电源电路很多种的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被测试产品原先使用的是贴片钽电容,后面改成电解电容,所以在电压稳定方面偏差比较大,又因为被测产品使用的是BOOST电路,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的5楼贴是代表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其实,如果能把5楼那个贴再描述的详细些,交代一下排除错误的过程,就是一个精华贴了。

网友C:
偶也提倡问题解决后的反馈

对一些回复参与者的尊敬和支持

网友D:
关键是里面的升压电路在调整电压吧

楼主: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因为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所以拖到现在,现在大概说明一下:
**问题:我使用ADC0832测试一个5.2V左右的充电器产品的电压和电流,但是当把充电器接入测试的时用万用表量的电压要比空载时候量的电压大0.12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欢迎讨论指教
**结果:非常感谢,被测试产品原先使用的是贴片钽电容,后面改成电解电容,所以在电压稳定方面偏差比较大,又因为被测产品使用的是BOOST电路,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BOOST电路是使用电感的关断来产生电压,因为我原来设计的时候是想测试这个电路产生的电压和电流,ADC0832是8位的AD转换电路(这个电路可以达到我需要的精度),但是我按照理论设计好的电路接入产品测试电压的时候发现电压会升高(比空载不接入测试的时候要高0.12V,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的,后来请问了huangqi412兄,才想起来接入负载的时候电压会有升高和降低的情况(只是范围小而已,原来只考虑到接入负载电压降低),BOOST电路会产生相对高频率的纹波,接入大功率电阻负载后因为电阻本身产生的电感产生震荡所以产生电压升高,我在被测电路的+V和-V间接入22UF/25V的电解电容后打破了这个震荡的条件,所以电压就稳定了,同时还可以解决接入时候产生的电压冲击问题,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如果大家有更合理的理论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