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CD的单片机控制方法

楼主(2009-07-26):
求LCD的单片机控制方法,谢谢!

网友A:
高低不停的交换即可

如果显示10->01...
如果不显示00->11...

网友B:
可以用驱动芯片比如ht1621b  ,不用驱动芯片可以采用1/2bias 或1/3bias

网友C:
恩建议还是用1602这样的液晶其实也很便宜了

网友:
直接用文本或触摸屏好了

写个通讯协议,程序会简单很多很多

网友D:
发贴人没头没脑,回贴人也没头没脑...

段码LCD和640*480带触摸LCD差距可大了... 完全不同的东西...

到底是啥LCD,什么场合,什么价位段等等...

网友E:
1602 资料很多啊!呵呵

网友F:
查一下资料,不同控制核心不同控制方法

网友G:
查找相关液晶资料,按照说明写程序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H:
问的都不清不楚的.....

网友D:
问的不清楚很正常,搞笑的是答的人跟着不清楚。。。

网友I:
可以的,用10uf/25V 即可

网友J:
什么驱动,什么通讯协议呀?我用过1602但是没用过什么驱动呀?还是12864?

网友J:
怎么看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