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ISD4003 求助

楼主(2009-07-26):
今天调试语音芯片ISD4003 上电的命令有效果
就是录音的命令没放映 RAC脚一直都是高电平
请问有谁用过ISD4003没 帮帮看下程序
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OUTPUT_LOW(PIN)     PIN=0
#define    OUTPUT_HIGH(PIN)    PIN=1

sbit _ss=P1^3;
sbit _sclk=P1^0;
sbit _mosi=P1^1;
//sbit _miso=P1^2;
//sbit _rac=P1^3;
//sbit _int=P3^2;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void stopmode(void);
void powerup(void);
void powerdown(void);
void record(unsigned int address);
void spiwrite(unsigned int c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TMOD=0x01;
  for(time;time>0;time--)
  {
    TH0=0xF0;
    TL0=0x10; //
    TR0=1;      //
    while(TF0!=1)     {;}

    TF0=0;
    TR0=0;
  }
}
void spiwrite(unsigned int ch)
{
  unsigned char i;
  _ss=0;
  for(i=0;i<16;i++)
  {
    OUTPUT_LOW(_sclk);
    if(ch&0x0001)
     OUTPUT_HIGH(_mosi);
    else   OUTPUT_LOW(_mos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OUTPUT_HIGH(_sclk);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h>>=1;
    OUTPUT_LOW(_sclk);
  }
 _ss=1;
}
void stopmode(void) //Í

unsigned char m;
m=0x30;
spiwrite(m);

void powerdown(void) //
{
unsigned int m;
m=0x1000;
spiwrite(m);

void powerup(void) //

unsigned int m;
m=0x2000;
spiwrite(m);

void record(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m;
powerup();
delayms(30);
powerup();
delayms(60);          //上电延时

_ss=0;                      //Òô
address&=0x07ff;
address|=0xA000;
for(i=0;i<16;i++)
  {
        OUTPUT_LOW(_sclk);
        if(address&0x0001) OUTPUT_HIGH(_mosi);
        else   OUTPUT_LOW(_mosi);
    _nop_(); _nop_();_nop_(); _nop_();

         OUTPUT_HIGH(_sclk);
    _nop_(); _nop_();

        address>>=1;
        OUTPUT_LOW(_sclk);
  }
 _ss=1;
  delayms(10);
 m=0xb000;
 spiwrite(m);
  delayms(10);

void audioout(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m;

powerup();
delayms(50);

_ss=0;
address&=0x7ff;
address|=0xE000;
for(i=0;i<16;i++)
  {
        OUTPUT_LOW(_sclk);

        if(address&0x0001) OUTPUT_HIGH(_mosi);
        else   OUTPUT_LOW(_mos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OUTPUT_HIGH(_sclk);
    _nop_(); _nop_();

        address>>=1;
   OUTPUT_LOW(_sclk);
  }
 _ss=1;
 delayms(10);
 m=0xf000;
spiwrite(m);
 delayms(10);

 void main()
 {  delayms(4000);
    record(0x0000);//写录音命令
    //delayms(4000);
    //audioout(0xE000);  //放音命令
 while(1)
 {
    ;
 }
}

网友A(2009-12-14):
如果ISD用不了,可以考虑用一下WTR-S4(8M)录音模块,同样是高品质的录音芯片,控制方式会十分的容易,是模拟的三线串口。价钱比ISD4003系列便宜一半,品质又有保证。
同时,我也做ISD的拷贝机,包括ISD4000的拷贝机和测试板,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广州唯创  钟生
13560352302  QQ:705604965

网友B:
如果用不到录音功能,建议可以用OTP的,WTV系列。或者用FLASH型,WT588D系列,控制方式简单,价格相对便宜。如果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QQ:780054382     邮箱:sos18@1999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