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可有**了,能体现一个人的编程水平

楼主(2009-07-26):
传统的教科书,无一例外都是采用delay的方法检测按键,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多缺陷,今天发一贴说说,各位大侠不要见笑,初级菜鸟可以借鉴。
传统的处理方法:在第一次检测到有键按下时,执行一段延时 10ms 的子程序以后再确认该按键电平是否能保持闭合状态的电平,如果保持闭合状态电平,则确认为真正有键按下,从而消除抖动的影响.
缺点:
1.  传统的处理方法执行 10ms 的延时子程序,会降低程序的实时性。
2.  传统的处理方法一次按键动作的确认,只检测两次,在高抗干扰环境下的会有按键的误动作。
建议:
1.  建议弹跳时间为 100ms 才可有效通过 EFT 杂讯认证。
2.  建议主程序中连续检查 100ms 的稳定低电平才可认定按键按下成立。
3.  相同道理连续检查 100ms 高电平才可认定按键弹起。
4.  为了保证 MCU 的执行效率,按键的检测尽量不要使用 Delay 的方式,可以考虑采用轮询检测和计时器配合的方式进行。

方法如下:
在发现低电平后,我们每一个循环(时基)去读取一次电平,并与上次进行比较,若是相同则计数器加 1,直至达到足够的次数就进行处理,否则计数器清零,重新开始。

楼主:
同时这也包含了 分时处理  的思想

网友A:
哈哈,按键处理的确很有学问.

直接调用有阻塞的延时函数的确不可取.浪费CPU资源不说,更重要的是不好扩充功能.

网友B:
需要100ms吗?

会不会有点显得迟钝?

楼主:
呵呵,我也从来没检测超过100ms  30-50ms我觉得可以,100ms的确有点迟钝。这个嘛可以调节。

网友C:
低电平检测100ms

高电平也检测100ms,一次按键200ms,手脚不灵的人按键才会这么慢吧

网友D:
延时是必须的

可以设键标志,用一个或数个工作程序段的运行本身作延时。这样就不会有停止等待。
如果定时器空着,也可以用来数数。
100mS是太长了,15mS左右是合适的。

楼主:
O

请大家不要再对这个100ms发起讨论,前面说过这个可以调整。还有,有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检测按键放开的。

七楼大哥 说用其他程序段代替延时程序也可取,关键这个代替延时的程序段每次执行所花费的时间固定吗?
 我的意思是用 时基 来计时  ,设定一个变量 cnt  假如程序的主时基是4ms的话 当检测到按键按下的时候 inc cnt  下一个回圈 再检测按键,如果还按下的话,cnt 再加一 ,当加到某个值的时候 可以认为 按键确实按下了这期间如果检测到又一次没按下,则clr cnt 重新开始。如果取cnt=10 则消抖时间是10*4=40ms

贴出小弟的一段程序,
时基是2ms
key_scan:
    mov    a,#01110000b
    or    p0,a
    mov    a,#01111000b
    mov    p0ur,a
    mov    a,#10000000b
    mov    p0m,a
    mov    a,#00000111b
    or    p4,a
    mov    p4ur,a
    mov    a,#00000000b    ;com3输入,关led
    mov    p4m,a
    jmp    $+1
    jmp    $+1
    jmp    $+1
    mov    a,p4
    and    a,#00000111b
    mov    new_key,a
    bclr    fc
    rlcm    new_key
    rlcm    new_key
    rlcm    new_key
    mov    a,p0
    and    a,#01110000b
    mov    r,a
    bclr    fc
    rrcm    r
    rrcm    r
    rrcm    r
    rrcm    r
    mov    a,r
    or    new_key,a;00******=00seg6 seg5 seg4 seg3 seg2 seg1
    bts0    f_key_rel
    jmp    key_scan10    ;检测放键
    jmp    key_scan20    ;检测按键
key_scan10:
    mov    a,new_key
    cmprs    a,#00111111b
    jmp    key_scan30
    incms    key_cnt
    mov    a,key_cnt
    cmprs    a,#15        ;30ms
    jmp    key_scan90
    bclr    f_key_rel
    jmp    key_scan30
key_scan20:
    mov    a,new_key
    cmprs    a,old_key
    jmp    key_scan21
    incms    key_cnt
    mov    a,key_cnt
    cmprs    a,#30        ;60ms
    jmp    key_scan90
    clr    key_cnt
    jmp    key_scan40
key_scan21:
    mov_    old_key,new_key
key_scan30:
    clr    key_cnt
    jmp    key_scan90
key_scan40:
    mov    a,new_key
    cje    a,#00111111b,key_scan90    ;无键按下不作处理
    cje    a,#00111110b,key_scan41
    cje    a,#00111101b,key_scan42
    cje    a,#00111011b,key_scan43
    cje    a,#00110111b,key_scan44
    cje    a,#00101111b,key_scan45
    cje    a,#00011111b,key_scan46
    cje    a,#00001111b,key_scan47
    jmp    key_scan90
key_scan41:
    mov_    event_buf,#1        ;POWER键键值1
    jmp    key_scan80
key_scan42:
    mov_    event_buf,#2        ;osc键键值2
    jmp    key_scan80
key_scan43:
    mov_    event_buf,#3        ;HI/LOW键键值3
    jmp    key_scan80
key_scan44:
    mov_    event_buf,#4        ;timer键值4
    jmp    key_scan80
key_scan45:
    mov_    event_buf,#5        ;+auto键键值5
    jmp    key_scan80
key_scan46:
    mov_    event_buf,#6        ;-auto键键值6
    jmp    key_scan80
key_scan47:
    mov_    event_buf,#7        ;+-auto同时键值7
key_scan80:
    bset    f_key_rel
    call    wrt_FIFO        ;将键值写入event_FIFO
key_scan90:
        ret

网友E:
能否上个C语言的注释全点的让我等初学看看。

时基 ?。。。。。
定时器中断X次就是一个时基?
检测到有键按下,A=0,定时中断一次 A++,
IF(A==20)比较键值,相同就确定有键按下?

网友F:
有多任务思想这个问题就好解决

网友G:
没看出和教科书有什么实质区别啊?

网友H:
要是这个软件延时用定时方法实现了呢?哈哈

在定时中断里做一个1mS的公共时标
当有键按下时对这个公共时标计数,比如计数30,则再检查键状态

网友I:
老掉牙的东西还有人讨论,说明老辈人写的书太差

呵呵。。。

网友B:
教科书误导了一茬又一茬的白菜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J:
100ms太久,只争1ms

网友J:
现在的按键形式可丰富

网友K:
延时长点不要紧

延时100MS,不算多,我们按一下的时间也不少,
100MS,比复位的时间还短,应该可以,而且最大的程度去抖动.
保证了键盘的稳定性,不错,还有如LZ所说DELAY不环保,用定时轮询..
很好的按键产生了..哦HOHO

网友E:
大侠

可以设键标志,用一个或数个工作程序段的运行本身作延时。这样就不会有停止等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是怎么搞的呢?

网友L:
三年前就用时基很好用,一个兄弟写的,非常好。是10ms处理一次只是扫描不延时,扫描到几次连续有效才认为是正确,有效次数可根据自己情况调整。

网友:
做过几个实际的程序后就不会照书本那样消抖了

实际生产中各种抖动都不一样,需要区别对待

网友M:
不同的按键系统应该有些细微的差别吧

我们的产品都是50MS(TCC中断)间隔内连续检测2次,效果还不错,没发现什么误判的

网友N:
10ms时基

定时器10ms时基,第一次初判,第二次确认,按下与释放依次检测。

网友O:
本人的做法

在一段连续的时间里如果按键 一直被按,则按键有效.否则无效.
程序如下:
// m的大小根据机器周期调整.
void chk_keyon(uchar key)
    {
    bin16 m;
    B_keyon = 1;
    for(m=1000;m!=0;m--)
       {
       if( PTA & key )    // ¼üδ±ÕºÏ£¿
           {
            B_keyon = 0;    // ¼ü±ÕºÏ±êÖ¾Çå0
            break;        // ½áÊø²âINC¼ü
          }
        }
    }

网友P:
老掉牙问题了

可以参见老hot的零耗时键盘程序

网友Q:
不管是MCU还是CPLD做按键电路,我和LZ方法相同

  而且,正如上面LZ提到的,不用等到按键松开才处理。

  比如,我以10ms的时基不断采样,当发现按键被按下时,我要连续6次(可以软件调节)都检测到按下状态,才算真的按下,这时,我就可以向其它部分发出“按键按下”事件了。如果此时按键没有弹开,并不影响我对“按键按下”事件的确认。

  按键的弹开事件也可以采用这种机制。

网友R:
这样写不错

我一般是这么处理的。
定时器设置为10ms中断一次,中断中有一个标志bTimeOn
中断发生时 bTimeOn = TRUE ;
主程序中
if(TRUE == bTimeOn )
{
    bTimeOn = FALSE ;
    byKeyTemp = KeyScan() ;
    switch(byKeyState)
    {
        case KEY_WAIT : if( NOKEY != byKeyTemp )
                        {
                             byKeyState = KEY_DOWN ;
                        }
                        else
                        {
                             byKeyState = KEY_WAIT ;
                             byKeyValue = NOKEY ;
                        }
        break ;
        case KEY_DOWN : if( NOKEY != byKeyTemp )
                        {
                             byKeyState = KEY_CONFIRM ;
                        }
                        else
                        {
                             byKeyState = KEY_WAIT ;
                             byKeyValue = NOKEY ;
                        }
        break ;
        case KEY_CONFIRM :if( NOKEY != byKeyTemp )
                        {
                             byKeyState = KEY_DOWN_YES ;
                        }
                        else
                        {
                             byKeyState = KEY_WAIT ;
                             byKeyValue = NOKEY ;
                        }
       break ;
       case KEY_DOWN_YES :if( NOKEY != byKeyTemp )
                        {
                             byKeyValue = byKeyTemp ;
                             byKeyState = KEY_WAIT;
                        }
                        else
                        {
                             byKeyState = KEY_WAIT ;
                             byKeyValue = NOKEY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byKeyValue ;
}

网友D:
可以设键标志,用一个或数个工作程序段的运行本身作延时

回8楼:这里说的程序段运行时间一般不会很相等。可以评估其时间范围再确定。按键等待时间不要精确,差不多就行。毕竟停顿时间少了许多。

回20楼:某个程序运行周期内读一下键值,有键按下时设个标志,下个或下几个周期(估计10-20mS左右)后再来读。确认或丢弃。

网友S:
用芯片扫

哈哈

网友H: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

教课书入门书要是上来就跟泥来段定时中断公共时基消抖,刚入门的菜鸟恐怕会更摸不着头脑了,哈哈

网友B:
活学活用是关键

网友T:
真是质量低下

不知道为什么高手都到哪去了

网友U:
楼主连键盘扫描为何要延时机制还没搞懂呢。

一个按键的状态变化,称为一个事件。

假定在一个实时系统中发生了一个按键事件,按键中断都被触发了,难道还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花费几十ms来确认它的正确性?

LZ真是创世纪的发现:打破40~60年以来世界教材上讲述的按键检测(实际应用技术)方法。

如今真是什么人都想造个“轰动效应”。

中国的教科书确实没有讲清键盘扫描延时机制,去看看国外教材!看完了,弄懂弄清楚了以后再来发表认知。

再看看过去关于键盘延时的争论:开开眼

ayb_ice :“按键扫描延时是为了防止一次按键多次响应。”

这是最简洁明了的说明。假定一个按键关联触发的响应处理程序的运行开销是20ms, 或者10ms/30ms/50ms, 或者100ms,那么当系统检测到一个按键按下(电平状态变化)时,相关处理程序就可以立即触发执行,——不需要任何延时!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干扰”,“虚假信号”之类,国外教材上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全是中国教授的错误理解,结果写到教材上,误导一代一代学生。

很简单的证明方法:拿一个存储型示波器,接到按键输入端,连续观测一下,有没有干扰脉冲?不可能有!  有位高手说过了:“干扰脉冲没那么大能量!”—— 一个按键要把高电平拉低,至少需要1ma电流,干扰脉冲是电压形式,没有功率,不可能产生电流。这是电路基本原理吧。

所以,第一次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时,“它必然是一个真实事件!”相关响应程序可以立即运行。根本不需要延时确认。“没个假的。”

实际物理过程:当按键还在不稳定阶段抖动时,处理程序已经运行。

要防止的,实际是假设处理程序开销在按键抖动时间之内执行完毕,那么第二次扫描此按键时,它还没有稳定下来,仍在抖动,结果可能这时检测到“释放电平”,这是真正的“假信号”。是不希望的。——这才是延时机制的实质。

要看国外教材上怎么讲的,可以推荐一本。现在懒得找啦。

网友V:
楼主的思想不错

我最近做的项目也用到了这种方法。
检测一个动作,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此动作发生,然后输出判断。
同样的思想。

网友W:
触摸感应按键

现在很多家用电器的案件开始使用触摸按键了。万代科技的触摸芯片应用很好的

网友A:
不全同意34的结论

有位高手说过了:“干扰脉冲没那么大能量!”—— 一个按键要把高电平拉低,至少需要1ma电流,干扰脉冲是电压形式,没有功率,不可能产生电流。这是电路基本原理吧。
这个高手的说法误导人.

网友A:
瞬间的干扰是存在.

现在很多MCU已在硬件上采取了施密特触发输入和短脉冲丢失的不响应的设计,但软件消干扰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X:
34楼能不能推荐一本国外教材?

给个链接

网友Y:
定时器和状态机

可以看看马潮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中关于按键处理的程序。其实是有点操作系统任务调度的感觉,按时间片,分时处理。

网友Z:
同意34楼

其实一次按键多次执行是很头痛的, 这就需要延时处理事件,而且采用释放检测处理事件效果更好,个人觉得。

网友U:
回38楼古道热肠版主

38楼:“ 瞬间的干扰是存在. ”

************************************************************
我请问:版主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验证一下:把一个按键接在51外部中断管脚INT0上,写一个简单中断程序,示意代码如下:

static char  count=0;

count++;   //或者P1=count++;  P1接8个LED指示灯

把这个实验装置放在噪声环境下,不按任何键,通电运行一天,看看count显示几?(我做过了。结论:count4小时无任何变化。也就是说INT0中断一次也没有发生。)

按照古道热肠的论点,此现象不好解释了,“瞬间的干扰”的影响到哪里去了?难道只有按键时刻才会出现“瞬间干扰”?难道中断INT0随机受瞬间干扰,经常不断地、无效地打断正常运行的主程序?这种系统硬件设计太差劲了吧。

“现在很多MCU已在硬件上采取了施密特触发输入和短脉冲丢失的不响应的设计,但软件消干扰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硬件上的冗余是为了消抖,使按键输入为理想波形。而软件上的延时是为了应对按键的机械抖动特性。假定按键是一个电子按键,显然是不需要程序消抖处理的。但是按照版主的观点:“瞬间的干扰总是存在的。” 所以“无论外部管脚上的什么输入,(不仅限于键盘)都要经过软件消干扰措施处理。”

软件消抖在一种条件下是必要的:就是当按键动作所触发的关联程序运行的时间开销小于按键的抖动时间时,这是通常的情况,因为很少有什么程序运行开销会大于10ms。所以教材上这么教学生,道理嘛,自己去琢磨。

网友U:
41楼讲到了问题实质。

真正能这么理解的人很少。

其实消抖处理,更重要的是检测区分按键释放,——是虚假抖动还是真实释放。

而当第一次检测到按键按下时,肯定可以认为是真实“按下”信号,并立即触发关联程序。因为一个处于高电平释放状态的按键,根本不可能受到“干扰”而出现虚假信号。

看下面一段示意代码:

bit key_flag=0;

if( (!key) && (!key_flag) )     // 键按下检测,第一次检测到有效,立即执行。
{
    运行关联程序;

   key_flag=1;
}

delay(500ms);  //延时放在按键关联程序执行完毕之后。

if( key && key_flag )   // 键释放检测
{
    按键释放时关联程序;

   key_flag=0;
}

delay(500ms);  // 示意性。实际应用中是运行其他程序。

网友F:

能够不调用延时搞定按键也算入门了.
消抖的本质是降低灵敏度,提高可靠性.
产品中按键功能的人性化也是很能体现水平的...

网友AA:
求楼主答案

 戒指320 如果你的按键坏了,或者客户人为的按着一个按键不动(实际中很正常),又怎么处理呢!(本人发现空调的遥控器,在一个按键按着不动的情况下,其它按键就不能用,要不你试试!)  急求答案!  本人觉得你说的那个高干扰环境下  它可得罪的是整个系统,为什么单独要按键出头!而不从整体出发考虑?

网友AB:
确实很有建设性,这个帖子我要保存

楼主:
回复45楼

你说的这个遥控器问题是指 hs5104做的遥控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样的反应是对的。因为hs5104在多个键同时按下的情况下是不发码的。
如果是自己用单片机写的发码程序,这个问题可以在检测按键时解决。
如果客户按着一个键不放,又怎么处理的问题,那要看客户是怎么个要求了。
另外 就算按着一个键不放的话,根本不会影响对其他按键的检测啊。

网友AC:
呵呵,各位新按键是没有问题,几千次后你的产品不消抖会

网友AD:
顶戒指320

可以肯定是原创,虽然戒指320的发现已经是老生常谈。鄙视冷漠34楼的发言。为什么总是把技术问题变成人身攻击呢?真是本性不改。

1)“也就是说INT0中断一次也没有发生“,典型的呆板书生做法,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产品设计工程师决不会说这样的话。把这样的产品作1万个分发给1万个客户使用,总会有几个客户会报告异常。

2)消抖的目的在于保证可靠的检测,显然,“经过软件消干扰措施处理“肯定比“不经过软件消干扰措施处理“更可靠。

3)消抖的策略:
 --延时检测避开抖动是非常简单的方法,循环延时还是定时中断延时只是软件处理方法的不同,不值得小题大做。
 --另一种是seal in, 就是说重触发时延,软件或硬件延时计时器不断的被有效电平复位,计时器timeout则检测结束。这种方法通常用于高速输入。

网友T:
呵呵

现在出的书一般都是时基了
一般按键我用两种办法去处理
一个就是你们的那个时基
还有一种思想差不多就是把延时时间分割成小时间分段去延时

楼主:
谢谢49楼

谢谢49楼的支持
同时 我也学习了!

网友AE:
定时扫描键盘

我做的程序,送给大家。本人从不用软件延时,只用定时器,根据程序量决定定时器周期,如果所有程序在10ms时间内都能处理完毕,则程序扫描周期10ms,否则20ms1.(液晶刷新部分除外,因为液晶刷新在单片机来说不是实时的)
//=================================================================================
//文 件 名 : read_key()
//功    能 : 读键值, 利用定时器产生的 10 毫秒进行键盘去抖,连续40毫秒的的按键为有效
//           按键, 对该键做键值译码. 有效键值为非零值
//寄 存 器 : key_last ---- 上个周期读到的键值, 全局变量
//           key_code ---- 读到的有效键码, 全局变量
//           keyshake ---- 键盘去抖
//           lkey_time --- 首次检测连续按键时间=800ms, 0.8秒后按键没有抬起,0.1秒
//                         更新一次键值
//           long_key_flag;是否检测连续按键标识
//           wait_esc_flag --- 等待键盘抬起标志, 全局变量
//输    出 : key_code --- 读到的有效键码, 为非零值,全局变量
//=================================================================================
//
void read_key()
{
    uchar i;
    keyshake<<=1; keyshake&=0X0F;
    key_data=keyboard_port;
    i=key_data&0x3f;
    if(i!=key_last){key_last=i;long_key_flag=0;lkey_time=80;return;} //抖动状态
    keyshake|=1;
    if(keyshake==0x0f)
    {   if(i==0x3f)  //无键按下,退出
        {   wait_esc_flag=0;
            long_key_flag=0;
            lkey_time=80;
            return;
        }
        sleep_min=0;
        if(!lcd_light&&!wait_esc_flag)//背光原来是关闭的,启动背光然后退出
        {   wait_esc_flag=1; lcd_light=1;
            return;
        }
        if(wait_esc_flag) //已有键按下,检查重复按键或等待键抬起
        {   if(long_key_flag)  //等待重复按键
            {   if(--lkey_time==0)
                {   lkey_time=10; keyp_flag=1;
                    if(i==0x37)key_code=3;        //连续加
                    else if(i==0x1f)key_code=4;   //连续减
                    else {lkey_time=80;keyp_flag=0;}
                }
            }
        }
        else //首次检测到按键
        {   buzzer=0; buz_time=12;
            keyp_flag=1;wait_esc_flag=1;
            if(i==0x3d)key_code=1;       //上
            else if(i==0x2f)key_code=2;  //下
            else if(i==0x37)key_code=3;  //左
            else if(i==0x1f)key_code=4;  //右
            else if(i==0x3e)             //ECS
            {   if(lcd_light&&(main_menu_code==0))//背光原来是开的,关背光然后退出
                {   lcd_light=0;
                    keyp_flag=0;
                }
                else key_code=5;         //有效按键
            }
            else if(i==0x3b)key_code=6;  //ENTER
            else keyp_flag=0;

        }
    }
}

网友AF:
做个标记

做个标记,继续

网友AG:
用状态机

用状态机的思路来处理!

网友AH:
书上只是一个方法吧,

书上只是一个方法吧,带你入门而以,实战中看你的安排吧,分时也可以的,交换机好象就是这样。

网友AI:
0点打酱油!

干扰无处不在,做个静电实验估计都会有问题,太不严谨了,42楼

网友AJ:
在中断中查询按键我很早就想过

教科书上只是教会你一个思想而已,它是单个程序只是举个例子,并不代表这种按键检测方法是最好的,最高效的。具体实按键检测有很多方法。

实际使用中几乎没有人会用教科书上那种延时检测,除非单片机这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其它的事情做。

网友AK:
定时扫描!!!

网友AL:
别看教科书了

看深入浅出把,已经改成这样去抖动了。

网友AM:
µCOS-II的作者Jean J. Labrosse出了一本书,有一章就是关于按键的,用状态机实现。

自从读过那本书之后,我在需要检测按键的地方都用该方法。

网友AN:
我帖过一个按键程序,hotpower的帖子里的更全。

网友AO:
34楼见过干扰机没?
我们现在接案子都要过干扰机
你要是检测次数少肯定就过不掉
你说那东西肯定是书本上见的,实践过没?
没实践不要在这乱装高手!!!!!
怎么就不能拉低?电磁干扰见过没?
要你这么说,工业上买那么贵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了?

网友AP:
楼上的自己水平低,没搞明白按键的抖动和现场的干扰完全两码事情。一个是按键的物理特性,一个是外部干扰。按楼上所说,那么是否你所有的IO输入检测都是按KEY扫描去抖方式操作的?

网友AQ:
哥用的不是状态机,用的是并电容本人

网友AO:
66楼
不是所有I/O都用这个是肯定的
在做工程时读I/O进行处理判断是正常的
比如做AC电流过零检测在初始化之前就要判断周期
如果周期和所工作环境部符合就认为是误判
要继续等待否则不近主程序进行处理
在程序运行时也不会中断中来检测ac同步信号
一般都是在主程序进行时间按判断要到过零点才进行过零检测
这也是所学的和用的不是一码事
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外部中断做事情
但是真正工程上用的我就真没见过几个是用外部中断来做的
要是你真正做一个交流调制灯你会发现它闪
做个变速马达你会发现他抖

你说的是两码事????
我就不明白怎么能是两码事呢
按键处理只是单纯的消抖不对外部干扰进行去除叫处理吗???
如果单纯的抖动我可以在进行安检处理里面第一次检测到按下就判断有效啊
之后再进行松手检测着就可以了何必再延时多少ms再检测呢??????
请问你这位水平高的给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AR:
是我们周围高手太少了,有些时候都不知道该相信谁,老师看课本我们也就跟了。

网友AS(2010-03-02):
此方法还不错,适用于按键要求高的地方,唯一的缺点就是代码会稍微长点,浪费了点ROM

网友AT:
42楼
把这个实验装置放在噪声环境下,不按任何键,通电运行一天
请教一下什么“噪声”,电磁,还是只是外面的声音?你在引脚旁用打火机打几下火试试
你不加任何消抖,按1000次键看看显示多少

网友AU:
我一直使用时标法

发个宏

if(Keyport!=0xff)
{
KeyPress=1;
}

if(KeyTime>20)
{
        KeyProsess();

}
Timer0_ISR()
{
         if(KeyPress)
        KeyTime++;
       else
       KeyTime=0;
}

网友AV:
标记。以后学清楚了在消化。

网友AW:
哈哈,这帖子好久了哦,不过现在看看觉得又学到东西

网友AD:
回头看看 34楼, 42楼 冷漠 的发言, 让人再一次乐不可支。经典啊经典

网友AX:
传统的教科书上我记得谢了3中

网友AY:
100ms 平时按个键能用得了这个时间吗?会不会可能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AZ:
用nop函数也可以啊

网友BA(2010-05-14):
按键扫描直接用个键盘扫描芯片,一切都解决了,既省时,又高效。

网友BB:
将按键扫描程序放在毫秒级的循环中,不用去抖也照样可以检测,程序效率也高

网友BC:
新手来说,只有偷偷看的份~

网友BD:
还是没有搞明白
:'(

网友BE:
uchar  bdata   KeyVal=0;
sbit  Key0=KeyVal^0;
....
sbit  Key7=KeyVal^7;
uchar  bdata   KeyLast=0;
sbit  KeyLast0=KeyLast^0;
....
sbit  KeyLast7=KeyLast^7;

if(FClk_100ms) {
                              KeyVal=KeyLast^P1;
                              KeyLast=P1;
                              if(KeyVal!=0)
                                {  if(KeyLast0==0) Key0=1;
                                    ....
                                    if(KeyLast7==0) Key7=1;
                               }
                        }

网友P:
键盘去抖,只有两种情况下用,

1.检测长按键
2.检测2个按键同时按下

其他情况下,本书生从来不用去抖,在处理按键后,检测按键是否释放。我想,这种方法,可能就是被hotpower称为0耗时方式,

这个方法,本书生已经用了20多年了,产品的种类无数。某些人所说的干扰问题,其实是另一个话题,那是干扰情况下,输入IO的软积分处理。

网友BF:
LS,你说的可并不是“0耗时方式”哦

网友BG:
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啦,还有谁去延时啦?其它事都不用做啦?

网友BH(2010-07-05):
我发现了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在二姨家

网友BI:
长见识了·

网友BJ:
唉,我觉得有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还在那里误导别人。机械式的按键怎么能不去抖动?见过真正的干扰没有?见过电火花没有?见过电焊没有?做过这样的产品没有?不去抖你会哭的。。。。。。。。。

网友BJ:
按键确认,按键释放都要去抖。

网友BK(2010-10-31):
深受其害!

网友P:
什么叫真正的干扰,先要问干扰信号的功率有多大,

机械按键,按键的导通电阻和断开电阻分别有多大?从硬件上看,这个很明显就分别出来,除非你的环境的干扰功率大得连这个都分辨不出,那我无话可说,不过,这样的单片机的其他功能,如输出等,是否还能正常工作?这个硬件可靠性也大打折扣。

只要把这个解决了,那当检测到按键第一次导通的时刻,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按键已经按下了,该干嘛就干嘛,

至于如何区分这个键是按下抖动,或者是释放抖动,那是算法问题。

本书生20多年来,做过的项目超过100个,既有娱乐玩具类,也有高尖端类,有电池供电,也有220V驱动继电器,可控硅的,大部分都是进行了量产。在这么多产品设计中,有多次失手的经历,包括IC驱动能力,复位,各种元件的温飘,电源波动等,更多的是软件设计理念失手。

幸运的是,暂时没有产品在按键问题上失手。或者有些更恶劣环境,本书生没遇到。

网友BL:
呵呵~~老帖了,半夜看见还是忍不住顶冷漠及顶书生!
真正的干扰没有?见过电火花没有?见过电焊没有?做过这样的产品没有?

真正的干扰”,当年做PLC时别说电焊机了,汽车打火都上了,很遗憾,能量大到足以改变电平的干扰脉冲,我是没见到过,后面用过整套大家熟知的EMC设备轮番试过无数回,更是如此!
二姨上就是有些人,天天把干扰看成牛鬼蛇神!还老说“这种东西,计算是没用的,要凭经验”,哼哼...其中尤其是“打火机对IC引脚放电”,很遗憾,用不起高端仪器的小作坊出身的人你们不过是瞎子摸象而已,玩EMC么...根本没这资格!(实话实说而已,不同于现在,当年我也是“没资格”的一员)
“按键看似简单要做好它其实是很难的”、“这都是干扰引起的”——这些都不过是一些设计频繁失误的无能工程师为自己开脱的接口罢了!按键这种简单得要死的东西还拿来当成一门学问的话,很遗憾,这种水准6K封顶!

网友BM:
:lol受教了 ~~~~~

网友BN:
1、你的方法与传统方法比较起来,哪个程序处理的快些?
2、100ms 的按键时间,是有统计的,正常情况下,基本就在这个数左右

虽然我提出问题
但并不代表我守旧
我还是支持LZ的新思维的
只要方法对
以后就用又何妨

网友BO:
貌似这个思想用的挺多的,我们做空调一直在用啊,按下以后,都是轮询检测,通过定时器计时。将按键扫描分为好几个阶段,按下,确认按下,弹起,确认弹起,确保不会出现误动作。不过100MS这个时间太长了,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网友BP:
看来没结果,本人也想学习一下,正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Q:
受益匪浅、做的东西多了,复杂了,考虑的也多了、

网友BR(2011-01-10):
有我需要的东西

网友BS:
从来都没有用过延时来检测按键,都是定时周期扫描检测按键,按键的去抖延时一般不要超过50ms,超过以后能明显感觉出按键的反应迟钝,我通常都是取35ms左右。

网友BT:
用着好就行了,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BU:
我也说下吧:
我的按键检测程序也是连续检测若干次都按下时才认为是真正按下的。
若干年前,我们公司有个工程师写的抽油烟机程序(按键是怎么检测的我不知道),用的是PIC芯片,一直没出过问题,后来换成MDT的(程序不用改,用专门的烧写器烧写)后,在广州客户家中,经常半夜里自己就启动了,换回PIC芯片就正常了。
当时老板还认为是MDT的芯片抗干扰不行,后来换成我的程序后就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了。

网友BV:
这个帖子没新意啊~~

网友BW:
是在聊天 而不是在讨论问题
我也认为这帖没新发现阿 只是把等的时间拿去做其它事 没什么打破教科书的

网友BX(2011-02-11):
100MS有点长,按键有时会不灵敏,20 -30 MS就够了,每1MS检测一次,检测到到20-30次一样的状态,则认为有效!

网友BY:
呵呵 其实1ms的检测间隔又有点太短
中断频率太高会导致CPU占用率高 当然主频高的话就无所谓了
。。。。稍微需要折衷下

网友BZ:
看了半天,我觉得按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很关心和喜欢,但是没有给出更佳的方案,教科书和工程实际脱节了没有错,希望哪位高手指导下

网友CA(2011-12-07):
求解啊!!新手!

网友CB:
刚学单片机的时候是按书上的方法去抖的,写多了以后就直接检测一次就执行了,然后用个记数器延时100mS左右后再扫描下按键就行了

网友CC:
最可恨的是按住键时检测键松开没,统一的while(....),此时如果手不松开,程序就死在这儿啦。

网友CD:
争论到最后 还是没个结论啊

网友CE:
这么老的贴,不过写的不错,还是顶一下

网友CF(2012-12-03):
教材说的方法我只记得:
1.有键按下?     2.按键有20mS的抖动;
软件延时读键值,估计没有谁会真的这样做.

按键处理的程序.这个部分内容丰富,如果按键很多,这部分的处理才费劲,不同的方法,差异非常大的.

网友CG(2013-08-21):
弱弱的问一句,定时器资源是有限的,稍微大一点的话。定时器不会不够用吗?

网友CH:
一般都用定时中断的

网友CI: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点显得迟钝?

我觉得肯定会反应迟钝,一般40MS足够

网友CJ:
是有见解,参考了

网友CK:
哦? delay这个事情,教科书上遍地都是了吗?

网友CL:
轮询,和用中断可行,同级不能相互中断

网友CM:
毕竟书本和实际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必须得我们自己在实际运用中来得到经验!

网友CN(2013-12-24):
鄙视,看来你们落后了
//key bit state
#define keysw   0x04  //fuction switch
#define keyplus 0x08  //value add
#define prog    0x10  //enter or exit prog mode
#define keyon   0x20  //run or paulse
//macro define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ariable's type defines
typedef struct
{
uchar trun;
signed long tcount;
uchar tover;
} TIMER;
//gloable variable define
TIMER timer[8]={0,0};//8channel timer initial
uchar  value[3]={0,0,0};//setting timer value;
uchar func=1;//function switch channel mode=1
uchar channel=1;//current channel value
uchar timode=1;//0.1s mode
uchar trg;//key trig
uchar cont;//continue buttons
bit pstate=0;//enter in or exit programing mode
bit flicker=0;//shan shuo
//declaration  and define fuctions
//value pulse
void add(uchar i)
{
(value[i])++;
if(value[i]>9) value[i]=0;
}
//key scanning
void keyscan(void)
{
  uchar ReadData = P3^0x3c;//save after invert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save trig bit effective
  cont = ReadData;//continue button's bit
}
void keyproc(void)
{
keyscan();
//连续按下
if((!(trg&prog))&&(cont&prog))  pstate = ~pstate;//change program mode

//单次按下: 点动
if((trg&keysw)&&(cont&keysw)&&(pstate)) {
                                           func++;
             if(func>5) func=1;
                                         }//change func value
if((trg&keyplus)&&(cont&keyplus)) //value pluse
    {
       if(!pstate)      channel++;//非编程模式
    else
        {
            if(func==1) channel++;//编程模式1
                  if(channel>8) channel=1;//通道++
      if(func==2)   timode++;//时间++
      if(timode>3)  timode=1;
      if(func==3)   add(0);//value*100
      if(func==4)   add(1);//value*10
      if(func==5)   add(2);//value*1
        }
    }
//run or stop flag bit 连续按下
if((!(trg&keyon))&&(cont&keyon))  timer[channel].trun = !(timer[channel].trun) ;

}
void display(void)
{ //in programing
  if(pstate)
  //no-programing
  else
  {
    timer[channel].tcount=

  }

}

void main()
{
  keyproc();
  while(1) ;
}
我也是学习别人的

网友CO:
挺好的 鼓励一下

网友CP:
引用 网友B: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匠人,无书如何让新人入门???
您难道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能指点江上了?

delay方法简单,实现容易,是入门的好方法。
新人需要的东西很多,在以后的实践中,慢慢学习新的东西,有想法的新人会去对比,会进步。
这就足够了。

大家学C语言的时候也都是从a = a + 1过渡到a++的。

网友CQ(2014-02-11):
学习是可以的

网友CR(2025-04-22):
就是,要多探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