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16如何定义某一寄存器的某一位?

楼主(2009-07-27):
bit,sbit不能用,那如何实现51当中的sbit DATA = P1.0;这种功能?

网友A:
51里那些不是标准C,,, 最好用标准C

标准C用宏定义加移位,与或等位操作实现.稍微注意一下写法,便宜器就会用最简单方法转换你的C成机器指令.

网友B:
建议汇编和C混合编写

建议汇编和C混合编写

网友A:
不推荐汇编... 底层也可用C,

每次了解下编译器就可以便宜出和汇编一样的

网友C:
AVR本身没有51那样的位处理机制

  用掩码处理吧

网友D:
用位域

#define LED               IO_BIT_ALIAS(&PORTB,2)

  LED=0;
  LED=1;
  LED=!LED;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代码吗?

光是这样讲我比较难明白,谢谢各位了

网友E:
7楼的可用于ICCAVR吗?

网友F:
这样可用吗

#define _BV(bit) (1<<(bit))
#define SET_MODE5                PORTA |= _BV(PA0)
#define CLI_MODE5                PORTA &= ~_BV(P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