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们关于延时程序的算法

楼主(2009-07-27):
以下是该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k1=P2^3;
sbit L1=P1^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k;
  while(ms--)
  {
    for(k=247;k>0;k--);
  }
}
void main (void) //主函数
 {
  while (1)
   {
   if ( k1==0 )
      {
      L1=0;
      delay(8000);
      }
      else
      {
      L1=1;
      }
    }
 }
我只是刚学一个月,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A:
这个延时不是MS级的

如果用12M晶振,延时大约2秒...

网友:
一开始就不要学这样延时

这种延时会害死人的

楼主:

是不是这种延时方法占用CPU资源太大,有没有其它延时方法

网友A:
是地..

这个延时方法占用CPU来延时,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定时计数器来做,这个延时很环保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要好好看一下

网友B:
5楼说得漂亮

节能环保,这个词很专业。

网友C:
在定时中断中传递标志位

在后台程序中判断标志位。完事后别忘了清除标志位。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