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汗颜...有专门VFC芯片,,,查查资料.有现成图纸和**

楼主(2009-07-27):
电压信号-->压频转换芯片-->频率信号-->单片机

大概是这个过程吧?

单片机是通过计数器来检测频率信号吗?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我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二楼的方法....

汗颜~~~~~

网友A:
单片机中有一个功能

如果你这个用单片机来计算频率,
就是把单片机中的TMOD中的GATE置1,使得INT0或者INT1引脚为高电平的时候
计数.多多的计算几组,取平均数.就得到频率的值了,有了值就能计数别的了

网友B:

先了解下子再讨论好象没错吧......
同时AD转换也有其他方案,不止压频转换,

楼主:
莫生气。。。。

2楼不要生气嘛。。。。我都不知道啥叫“VFC”,发帖之前我当然Baidu过,也Google过,只是找不到头绪而已,所以才来坛子里问一问,希望朋友们能提供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