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AD623将小信号放大,输出频率也会随着改变吗?

楼主(2009-07-28):
我用AD623将10mv正弦波进行放大,是用的单电源,却只能放大16倍,而且其输出频率会随着放大倍数的增加而减小,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正弦波频率多少?

网友B:
应该不会的

是不是自激了?

网友C:
变振荡器了,呵呵~

楼主:
正弦波频率43.5kHz

当放大16倍时,频率才跟输入频率差不多

楼主:
我就用最简单的连接直接用AD623输入输出,不会自激吧

都什么情况会自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