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164的数据线和时钟线最长可以拉多远呢?

楼主(2007-12-23):
(无正文)

网友A:
带屏蔽的双绞线(最好差分),再就是加大上拉,降低速率

楼主:
谢谢HOTPOWER:MEGA8 做驱动也要加上拉电阻吗?

用什么芯片做差分呢?

网友A:
几伏电压???

网友B:
降低速率.

网友C:
用74hc14做接口

或者74hc245,可以很长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楼主:
回7楼:74hc245

MCU的IO接74hc245============长线=====================74hc245接74HC164
是这样?

还是
MCU的IO================长线================74hc245接74HC164
?

网友D:
这样吧

MCU的IO接74hc245============长线=====================74hc245接74HC164

或者:

MCU的IO接74hc245============长线=====================接74HC164

楼主:
谢谢HP_Y

惠普? :D

网友E:
慢一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