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普通单片机IO的内部上拉电阻的大小?

楼主(2009-07-29):
(无正文)

楼主:
这里的指的是8051单片机!!

楼主:
还有 灌电流能力假若是20MA,那么

这个20ma是受什么限制的?

是因为内部的下拉FET管只能承受20ma的电流么?

楼主:
NND,看样子真个问题还真难

所谓IO口内部与电源相连的上拉电阻而非一常规线性电阻,实质上,该电阻是由
两个场效应管并联在一起:一个FET为负载管,其阻值固定;另一个FET可工作在导通或截止两种状态(
姑且叫可变FET)。使其总电阻值变化近似为0或阻值较大(20千欧--40千欧)两种情况。

===========================================

上拉电阻 限流电阻 最小多少??

是不是 上拉 2k , 限流 2K

于是2K并联2K  等于 1k
然后5v除以1k = 5MA 也就是说 FET管的电流承受力为5MA

然后我查数据手册:对于N沟道JFET,例如CS4393,做模拟开关用时零删压漏极电流为5—30MA

网友A:
低电平驱动能力就是受FET管限制的

不能太大,否则烧IO口,而且各IO口电流总和也有限制
至于测上拉电阻的大小,大致上可以这样估算一下:
IO置1,然后用10k的电阻接地,测一下IO口的电压
再根据电阻分压关系估算出上拉电阻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