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单片机之间进行无线通信用什么实现好呢

楼主(2009-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啊...

rs232,rs485....

网友B:
2楼

请问无线串口成本低么???

多多指教

网友C:
用315M超再生无线模块收发串口信号就可以

调制解调芯片用2262/2272
电路很简单,成本非常低,实现起来没有难度
速度不快,但肯定够你用,呵呵

网友A:
ls解释的好.

我当时没看见无线.无线肯定是串行.用无线单片机不便宜.模拟载波+串口协议的确不错.

网友D:
想要最便宜

用红外吧,

网友E:
继续讨论

!!!有讯通科技的无线模块50多元钱

网友A:
diy板块不是做过一个无线通信 板吗

不知成功没

网友F:
用红外对管,遥控器用的那种,一对才2元多。

通讯速率,几k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