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IO输出为什么要加这个限流电阻?大小如何计算?

楼主(2009-07-29):
(无正文)

网友A:
8051是上拉电阻输出方式

这个电阻可以不要。

网友B:
51单片机最好不要驱动NPN三极管

驱动电流可能不够
如果实在要驱动NPN的话(就像这个图)
加这个电阻可以让IO口的高电平不至于太低
因为如果去掉这个电阻,IO口置1时,实际电压会被钳位在0.7V左右

网友C:
51输出最好用低电平有效,推动PNP管

因为51复位后IO为高电平,如果用高电平有效推N管的话上电复位后会先让外部电路动做。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好

这点才是最重要的,比IO的驱动能力更重要

楼主:
楼上说的全不对!!!!

统统错误!!

正确答案是 如果不加限流电阻,单片夹端口可能被烧毁!!

网友B:
请lz拿出一个会烧毁的实例来

注意要的是实例,而不是推导或猜测
因为我觉得不会烧IO口

网友D:
那7楼说说IO都是咋被烧的??

有别的原因么?

网友D:
.

恩 是不会烧毁

如果是PNP 灌电流的话 就应该加限流电阻了  否则可能烧管子

7楼同意么?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51单片机的IO口结构特点决定了其低电平驱动时要注意限流,高电平驱动时则不用

网友E:
外围电路都正常时确实不会烧,

故障时呢?是不是需要考虑限制故障扩散?

网友F:
经验值

结构真的很难搞明白,计算就无从下手!经验

网友G:
你用PIC驱动一下就知道烧不烧了。

计算方式参考临界饱和和饱和深度选择,自己先想一下,想不通再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