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正弦信号的困扰

楼主(2009-07-29):
    我做了一块电路板对交流信号发生器进行采集,把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设置为45Hz,当不采集的时候信号是45Hz,一旦开始采集的时候,信号频率就发生变化,有时会达到90Hz,但不会超过两倍,采集的波形在同频率下照理只有一条正弦曲线,但采集出来的数据画图有相位差恒定的三条规则正弦曲线。
    难道采集数据A/D转换时的干扰,如果是干扰加跟随器有用吗?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请大侠们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A:
AD采集会有输如阻抗的要求的,不过应该不会有你说的这么大的影响的。看看你的信号输入的地和电路板的地是不是接上了,还有电路板的供电稳定不稳定,再不行的话,加个滤波。一般来说加跟随器就是解决阻抗匹配的。

楼主:
我直接把信号给AD转换,用的采样频率是原始正弦信号频率的三倍,一个周期能采集到三个点,但对于采集的数据点我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感觉一个周期采集到三个点没什么用处,按照采样定律,采样频率大于信号源频率两倍,就能把原始信号恢复,2楼的大侠对采集数据你一般怎么处理,或者说采集到了数据怎么更进一步分析呢?

网友B:
不会三条正弦曲线之间各差120度吧。

楼主:
这个要看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的关系,但应该不是120度,两倍的差180度,三倍的差120度,现在搞明白了,这个曲线只是包络曲线。
现在的困惑是这些点接下来怎么处理?

网友C:
你想要这些数据干啥的你就拿他们干啥去啊,想显示的就送去显示啊。

网友D:
因为采样能改变信号源频率,那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