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测试的高手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07-12-24):
我在做一个小的继电器测试的项目,上周五测试的时候板子没反应,就是偶尔有一次也是不对的,周一早上来之后接着测试,结果插上电源之后一切工作正常,但是好景不长继电器也就是闭合了800多次之后就又出问题了,单片机不工作了,继电器也不闭合了,ZLG7289也不显示了,之后试了很多次,情况是一次比一次糟,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同样的板子跟片子,放两天之后就什么都好使了呢,而时间一长就又不行了?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是 电源问题

楼主:
没有怕影响的东西呀

可是我的板子上没有什么涉及到高频的东西,主要的器件就是89C51,几个电磁继电器,一般的继电器,再就是ZLG7289跟几个LED了。这些器件应该受电源影响不大吧。

网友B:
就是继电器什么影响的单片机或者就是电源质量不好

造成单片机运行出问题的,也许单片机运行很正常,是你的程序本身有一个漏洞,只是你没有意识到

网友C:
不小心来了一ENTER

电磁继电器会产生电磁效应的哦,注意了没有.同意二楼的意见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单片机输出的负载过重,试验多次之后I/O口烧坏了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单片机I/O的输出是否还正常,最好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

楼主:
换过电源了,可问题依旧呀

我把电源换过了,用的5V稳压电源,问题还是依旧,昨晚测试继电器、单片机都没反应,今早来了测试结果又是开始正常,工作了100多次之后就又不工作了,问题会出在哪呢?好像它总是要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才工作,而且需要大量的休息时间,哈哈,可是,如果是程序问题,那为什么有时候是正常工作的呢?

网友E:
有地方发热就不行了吧?或者有地方松动。

网友F:
上图,别连继电器线圈都忘了反向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10楼

驱动一般继电器我用的2003,所以就不用再并续流二极管了,只是有一个继电器没有接到2003上所以并了一个续流二极管,对于电磁继电器我认为不用接二极管吧。

网友G:
华宏的继电器不是挺好的呀

华宏的继电器不是挺好的呀
我们公司一直都用华宏的继电器的.

楼主:
继电器质量应该没问题

我们用的是宁波福特继电器,之前用的都是好使的,现在问题总是,休息体段时间之后就好使,但工作时间不能长,之后就又不工作了,真愁人呀。

网友H:
将所有输出全部去掉,

将所有输出全部去掉,看工作正常不,如果工作正常,这说明就是输出负载部分造成的。如果工作依然不正常,说明可能是复位电路或者单片机的某一个特定引脚不正常,反正就是分成几个单元,一点点找嘛!

网友I:

有可能是MCU的问题。

楼主:
MCU的问题?

我是刚入门不久的菜鸟,MCU可能有什么问题,能请楼上的高手讲明白一点吗?

楼主:
是电容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容的问题,电容太小了,继电器闭合的瞬间提供不了足够的电压,之后换了个大的电容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一个小电容还有这么大的功能。

网友J:
测试比较麻烦,有时要花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