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下

楼主(2009-07-30):
    在做AD采样时,把采样频率设为信号源频率三倍的时候,采集三条有相位差的正弦曲线,当采样频率设为两倍信号源频率的时候,采集出来两条正弦曲线,当采集频率和信号源频率相同时,就采集得到一条正弦线,为什么会这样呢?有请大侠指导下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所说的几条正弦曲线是经过傅立叶变换得到的,还是AD之后得到的?一路AD如何得出三条线?没明白,给说的详细点。

网友A:
你采集的数据有问题啊

   一个时间点只能对应一个采样值,如果画出三条线,也就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有3个采样值,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你的数据记录出现了错误。

楼主:
请二楼的大侠指导下

2楼: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所说的几条正弦曲线是经过傅立叶变换得到的,还是AD之后得到的?一路AD如何得出三条线?没明白,给说的详细点。

    我采集的数据是直接AD得到的点, 我是把采样的点当纵坐标y,横坐标是随便取的跟采样点数相同的均匀分布的点作为时间轴。当采样频率是发生器信号频率三倍时,采集的点作图有三条曲线,为两倍时,就两条,当采样频率和原始信号频率相等时就一条曲线。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三楼的朋友指点下

3楼: 你采集的数据有问题啊

   一个时间点只能对应一个采样值,如果画出三条线,也就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有3个采样值,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你的数据记录出现了错误。

    并不是说一个时间点有三个值,这些值是有先后顺序的,确切的是有三组值,平铺到时间轴上就三条混叠的正弦线。打个比方,采集出来的点是1,2,3,4,5,6,7,8,9,把它们作图时,1,4,7构成一条曲线,2,5,8构成第二条曲线,3,6,9是第三条曲线。当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一样的时候,就只有一条正弦线了。

网友B:
一组数据只能画一条曲线的,你是不是因为如果按一条曲线来画的话就不象正弦线了你就把它画成多条?
你这样搞不对啊。没有过零检测?

楼主:
谢谢7楼的关照。
对采集到的数据还是弄明白了,如果采样频率是信号频率三倍的话,这每个周期采集三个点,如果采样频率不变的话,这在第二个周期上采集的三个点和第一个周期采集的点相同。但采样频率不可能达到精确不变的地步,所以在第二个周期采集的三个点和第一个周期采集的点有偏差,依此类推,当采集N个周期的时候,就有3N个点,所以就有了1,4,7......3N-1构成一条正弦曲线,2,5,8......3N-2构成第二条曲线,3,6,9......3N-3是第三条正弦曲线。
但对于采集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照理只要满足采样定律,采集的点就能恢复到原始信号,我三倍采样,照哩就能用这些点恢复出原始信号阿,但我不知道怎么去恢复,请这方面的朋友提供些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B:
哦,这样子啊。
建议你加个过零检测,在过零点后延时T/3(每周期3个点的采样频率)后再采样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不知你会不会软件滤波,如果不会的话要学学。

楼主:
10楼的朋友好,我过零检测不会,软件滤波也不怎么会,先学学看再说。
我现在的问题是对AD采集的数据下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难道就是搞算法分析,一般采集出来的AD数据进一步怎么处理呢?
我的想法是把采集到的数据恢复出原始信号,不通过D/A转化,这能办到么,希望在这方面做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C:
数据分析的方法有问题

楼主:
我采集的点下一步要做什么呢?不知道怎么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