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 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09-07-30):
(无正文)

网友A:
几点意见

 1.IO电压不是标准的3.3V。对CPU无影响
 2.锂电池是3.7V,4.2V只是充电电压,可充电时断开系统电路避免电压超过3.7V
  这样只需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使用普通3~3.6V单片机
 3.1117效率低,不能充分使用电池剩余电量,不宜用于电池设备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我的电池供电电压可以达到4.2V,也就是充满电后,IO电压可能到达4.2V

1117主要是提供1.8V给内核,其芯片手册也说事宜作为手持设稳压芯片,您认为什么芯片更好?我在国半网站没有找到更适合的,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