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个外部中断模拟I2C从机,郁闷!

楼主(2007-12-24):
当时建议采用UART通讯方式,主控板制约就只能用I2C的协议进行传输数据。SCL中断;SDA中断,可惜速度只能达到15K的样子.而且主机发出的应答也接收不到,现在是SCL上升沿读出数据、发出数据也是在SCL上升沿中断。有没有做个这方面,提供个思路。

楼主:
这种方案不可以吗?有没有做成功的!

网友A:
这么多带I2C接口的单片机,你就不能选一个吗?

比如SyncMOS.....

网友B:
用I2C本身做双机模拟通信,本身就不合适的。

SPI、I2C都是硬件级别的接口,非要用在模拟通信上,选择方案就偏了。
不是做不做的成,是他们的特性不适合。

老顽童夸耀他的软I2C通信,嘿嘿,俺不以为然:系统设计层面不好。

LS非要实现,可以找老顽童,他做过。

如果是双机通信,不是多机,甩开I2C,自己定个通信协议。

网友C:
用什么双中断,纯粹浪费

用单中断就行了,就是检测SCL跳变,I2C是以SCL为中心的,你只要检测SCL跳变,再执行相应的SDA检测就行了,发送应答,接受应答都没问题,不过模拟的确是速率不高,但是做到30K没问题的

网友D:
用的什么片子?

用的什么片子?
做从机模拟,片子速度是要快一点.

但是为什么不用带IIC的片子呢?
lpc2101,lpc2102,lpc2103都是双IIC,20元左右,很好啊

楼主:
说起来心酸,硬件已经做好了。

同我接口的是另外的人做的,他说这样对他最简单(他是主机),他是连程序都不想改IIC的。没办法,他们设计之初是没有想要IIC通讯的,天知道他们开始是怎么弄的。(我自己试过15K速度可以)

楼主:
5楼的,起始、结束怎么判断啊?请教

网友E:
看看LPC/AVR的I2C例程,PIC的不标准~~~但都一样实现

网友F:
我做过模拟I2C主从通信

一主四从,通信很稳定(只是小数据量),建议到周立功的网站找找资料

那里有模拟从机的例程,自己完善一下就可以了,三年前的项目了,也忘得7788了,呵呵

网友G:
如果支持双边沿中断

如果支持双边沿中断, scl做中断足够了
否则,可能就得2个中断了

网友E:
自定义单总线协议(2根当然更好了)

俺只在51上模拟,其他都是I2C收发全中断方式~~~

网友H:
re

我模拟过IIC主从通信。主机没什么问题,从机太难受了。搞出来的结果,传1K左右就要错几个,或漏几个。

网友I(2013-11-12):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没想明白怎么判断开始结束信号
我用的是scl上升沿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