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监听I2C问题

楼主(2009-07-30):
我现在设成从机,试了两个MCU都不成功

C8051和STM8。
单独做从机可以,但是当作为从机挂入I2C总线就不行,一挂入后好像影响了通信,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既然是监听,那就永远只听不说

  如果“嘴巴漏风”,那可能会让总线上被监听的主机/设备产生响应。所以,一定不要有驱动器。

楼主:
我是想只听不说,可是做不到

stm8因为ACK位必须为1,也就是说必须返回ACK,否则不会进中断。
C8051好像是对监听的从机返回数据有影响,导致返回的都是0xff。
现在没办法,想用cpld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采样位变化,然后处理成字节数据,发送到串口,不知道有没有难度。

网友B:
简易逻辑仪,也就监听两根线

网友C:
注意总线电容,上拉电阻不能太大

网友D:
找个逻辑分析仪吧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我是想只听不说,可是做不到

stm8因为ACK位必须为1,也就是说必须返回ACK,否则不会进中断。
C8051好像是对监听的从机返回数据有影响,导致返回的都是0xff。
现在没办法,想用cpld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采样位变化,然后处理成字节数据,发送到串口,不知道有没有难度。

=================
比较麻烦,不如去找个不太贵的逻辑分析仪.入门级的就够用了.2~3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