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能在接近额定功率下工作吗

楼主(2007-12-25):
(无正文)

网友A:
有多种原因可以造成损坏

1.瞬间高压
2.散热不好
3.峰值功率太大
4.电阻质量不好

网友B:
在额定下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直流稳压驱动电阻应该没有瞬间高压和峰值功率太大

直流稳压驱动电阻应该没有瞬间高压和峰值功率太大,板子的散热也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质量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