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胜利.

楼主(2007-12-25):
前段时间搞用SPI口进行c8051f060与AT450DB041B之间的读写,还没有什么进展就出差了。这段时间没有做之前的工作,现在可以继续了!
谢谢古道热肠!谢谢大家的理解和帮助!我会继续努力的!
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这两个月在内蒙出差,去山里用我们的仪器给别人找金矿,昨天刚回来。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小山村,要驱车20里才能洗个澡,还是太阳能的,水量有限,要抓紧时间。哈哈。当地人都是汉民,民风朴实,都很热情很热心。每天早上开车上山,布一公里的测线,测量、收集数据、处理数据。中午就吃在山上,有人给送饭。有几次下雪,就在风雪里面吃午饭,端着菜碗,夹着馒头,飘着雪花……山上还有野兔子,老乡会帮忙抓来,给我们改善伙食。勘探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仪器上的,有方法上的,最终都得以解决。在野外虽然艰苦一点,但很充实,也很锻炼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上网,程序上的工作也暂时搁置了。

楼主:
做个专题吧

做个专题吧

网友A:
羡慕野外工作

地质、考古、挖恐龙,都喜欢

网友B:
哈哈,回归大自然

好事呀,俺现在想陪家人逛公园,都没空。

网友C:
挖到块大金子就好了……

网友D:
探测到金矿没有?

楼主:
找到金矿了

金矿最初是当地一位有过矿工经历的老老乡发现的,他自己挖了一些。后来有人把那座山承包了下来,我们的任务是通过仪器的测量,后期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来确定地下矿脉的位置,再把结果交给负责开矿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挖掘。去之前特别期待看到矿石,到那里一个星期后,终于看到了浅层的露头。矿石很难看,就像一堆上了锈的废铁,质地松脆,含量较低。好看的伴石英矿脉要地下深层才会有,含量也高些。

网友E:
欢迎到内蒙来...哈哈...

网友F:
这样的设备什么价钱啊,搞个大伙都去挖金子去,

 挖够了,就可以整天来灌水了,

网友D:
掘到第一桶金不知要提炼多少矿石

楼主:
每吨3克

表面能看到的那些矿石,属于贫矿,每吨能提炼出3克左右黄金。富矿一般也不会超过10克。

网友B:
哈哈,程版给您加裤了,还是温暖牌的

希望您能将AT45DB041D进行到底,最好用AT45DB161D,价格下来了,容量翻2翻,一个字“值”。
“千轱万轳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希望能将沙里淘金的精神发扬光大。

网友G:
呵呵,原来金子这么难淘啊

1T里边才几克

网友H:
金子据说是唯一的以原生态出现的金属,而不是化合物

网友I: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J:
羡慕啊……啥时圈圈也能这样玩下就好了~~~~

网友K:
工作累了就去出差,多好的调节

网友C:
炼金污染太大了,搞一次周围草木几年不生……

初中时看到那些炼金的氰化纳随处摆放,差点没把我吓死,还是自己义务给收拾了一下

网友L:
每次看到这样的话很心酸

当地人都是汉民,民风朴实,都很热情很热心。

当地人友善的对待破坏他们环境甚至是健康的人,,,
让我联想到好多的挖矿,建筑,猎杀动物,砍树甚至是殖民

哎,      这些淳朴的汉民要遭殃了

网友L:
我们那地方就被镉污染了,

大量的人离奇死亡,有些是全家大人都死了只剩小孩,庄稼也不能生长了,政府封锁消息,没有任何补偿-----除供应了一个月水,

网友M:
吹尽黄沙始见金

网友N:
话题变沉重了

虽然有个朋友家乡因为挖矿练矿,每个人牙齿都是残缺不齐又黑又丑
但我们电工是无罪的,因为我们需要矿主们的施舍去养活老婆小孩还有老母亲

楼主:
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

我们勘探的矿山周围就有一些已经开采多年的金矿,其中一座是小日本侵华时开采过的,现在还在开采中。给我们帮忙的老乡有很多亲属朋友在矿上工作,没有听说有什么污染。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过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污染。不然哪来的野兔、野**、山鹰、小半斤?
对了,在当地的一家小饭馆里面见过蒙古族朋友,很能喝酒,一边喝一边唱,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很动听。

楼主:
怎样才能穿上马甲?

想进一些地方,需要有马甲!这个马甲怎样才能穿上?要级别很高吗?还是够一定的积分就可以?

楼主:
C8051F040的SPI调试程序,我做了注释,请大家指正

/////SPI调试程序//////////
/////SPI_master.c//////////////
#include <C8051F04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num {aalen=6};
xdata uchar aa[aalen]={0x81,0x82,0x83,0x84,0x85,0x86};
xdata uchar rr[aalen];
xdata uchar k;
xdata uchar t;
void delay1ms(uint time){//延迟1ms
    uint i;
    uint j;
    for (i=0;i<time;i++){
        for(j=0;j<300;j++);
    }
}
void spi_cfg(uchar spicfg,uchar spickr,uchar spicn){//SPI配置函数
     SFRPAGE = 0x00;    //给SFR页寄存器复零。该字节代表CIP-51MCU读或修改SFR时所用的SFR页
     SPI0CFG = spicfg;    //......?
     SPI0CKR = spickr;    //......?
     SPI0CN = spicn;    //......?
     EIE1|= 0x01;      //扩展中断允许1:允许SPI0中断
}
void config (void) {
    WDTCN = 0x07;    //看门狗禁止
    WDTCN = 0xDE;   //写入0xDE后四个系统时钟周期内写入0xAD,将禁止WDT
    WDTCN = 0xAD;
    SFRPAGE = 0x0F; //......?
    XBR0 = 0x02;    //端口I/O交叉寄存器,SPI0连到3个或4个端口引脚,其他I/O不可连
    XBR1 = 0x00;
    XBR2 = 0x40;
    XBR3 = 0x00;
    P0MDOUT = 0x02;
    /*交叉开关配置,SPI总线SCK配置到P0.0口,为开漏输出;MISO为P0.1口,
    推挽输出;MOSI为P0.2口,开漏输出,NSS为P0.3口开漏输出(注:这句是新华龙提供的源代码的注释,但其交叉开关寄存器具体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我没有看明白???)*/
    SFRPAGE = 0x0F;  //......?
    CLKSEL = 0x00;   //系统时钟选择寄存器:内部晶振起作用
    OSCXCN = 0x00;     //外部振荡器控制寄存器:关闭外部晶振
    OSCICN = 0x84;     //内部振荡器寄存器:使能内部晶振,系统时钟为8分频
    //采用内部晶振,为24.5MHZ8分频(注:24.5/8=3MHZ)
}   //End of config
void main(){
    config();
    spi_cfg(0x50,0x2d,0x08);
    /*
     SPI0CFG = 0x50;    配置寄存器: 主机模式,SCK高电平为空闲,因为SCK采用上拉设计
     SPI0CKR = 0x2D;    时钟速率寄存器: 波特率设置,系统时钟为3MHZ,所以SCK约为32KHZ
     SPI0CN = 0x08;      控制寄存器:0000“10”00,“10”四线方式;“00”三线从方式或三线主方式。NSS线好不连到端口引脚
     系统为四线制单主机模式,且主机NSS输出为0,注意此时SPIEN为0,SPI尚未开启
    */
    EA=1;
    k=0;
    SFRPAGE=0x00;
    SPIEN=1;//开启SPI
    SPI0DAT=aa[k];//当对SPI0SAT写数据时,SPI总线传输开始
    while(1){
        if(SPIEN==0)
            k=0;//总线释放时,中断程序中将SPIEN清零,在此设断点可全速运行SPI至总线释放
    }
}
void spi_ISR() interrupt 6{//SPI中断
    SFRPAGE=0x00;
    if(k>=aalen)
        SPIEN=0;//数据发送完毕,将SPIEN清零,释放总线
    if(WCOL)//写冲突处理,暂无处理
        WCOL=0;
    if(MODF)//模式错误处理,暂无处理
        MODF=0;
    if(RXOVRN){//接收缓冲区溢出处理
        t=SPI0DAT;//t为接收数据暂存变量
        RXOVRN=0;
    }
    while(!TXBMT);  //如果TXBMT不等于0,说明发送未结束,继续发送
    /*查询上次发送是否结束,因为有很多状态均可使SPI进入中断,
    所以查询上次发送是否结束,以保证写发送缓冲区时不会对数据造成破坏*/
    rr[k]=SPI0DAT;//由于是全双工总线,在发送完一个字节时,主机也收到从机所发的数据
    k++;
    SPI0DAT=aa[k];//发送数据
    SPIF=0;   //SPIF是SPI0的终端标志。该位不能被硬件自动清0,必须软件清0
}

网友O:
我是蓝色日出

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马甲!大学虽然学了四年计算机,但那时候上网少,更很少聊天或者上论坛,对于现在层出不穷的网络术语搞不清。昨天请教了同事,才知道换个“马甲”就是换一个名字的意思。看笔记不能用中文名登陆,所以又换了这个名字,并非恶意炒作。哈哈
顺便说一句:利用网络搜集资料、充实自己,是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或者说是一种能力。
看来要补习一下网络用语了,哈哈。

网友P:
也去过蒙古几次

从赤峰到锡林浩特到二连浩特。
感觉蒙古这地方最好不要再四~六月份去。因为那时候也去今天还是天蓝蓝的,第二天就使满天黄沙,不知道这个黄沙沉淀下来是否也有黄金阿。最好是夏天去,茫茫草还,**晴空。也能够让你体验到风吹草地现牛羊的感觉。
还有就是冬天去吧,白茫茫的一片,如果这时候你是在草原的公路上开车,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是死一般的感觉。
楼主是到了蒙古的什么地方啊

楼主:
赤峰

赤峰下面的一个镇下面的一个村,离通辽十多公里。那里是山区,但都是小山,山上有很多山杏树和沙棘果树,再就是半米多高的荒草(可能是牧草吧)。有天看见一对父子,驾着马车捡石头。问他们捡石头做什么,又不是矿石?“捡来石头下地基,盖房子,五间!”
在那里,造五间房子只要花几万元钱。
真替老人家高兴!为即将成婚的大儿子筹备新房,是件辛苦操心但很自豪很快乐的事情。
农村孩子结婚早,几乎没有自己又能力筹备婚礼的。家里困难的免不了东贷西借的,儿子娶了媳妇,老子欠下一对债。要是儿子、媳妇懂事还会分担一部分,否则就要老两口遭罪了。家里富裕些的,就是上面那样的场景:老汉自豪的汗水、小儿子毫不羞赧的笑脸,

希望将来我自己的那个时候,不会让父亲操心!

楼主:
试试看传个图片上来

会不会被认为是恶意灌水啊

网友Q:
呵呵,终于有遇到一个对淘金感兴趣的人了,

LZ说的应该是露天开采吧?
家父对这方面有点点了解,前几年还帮一个远房亲戚打点雪峰山的一座金矿,那里人最多的时候大概100来人,出矿多的时候每天可达2Kg,但开支太大了,那边没怎么盈利。 我们那里采金一般比较简单,把矿石碾碎,用水通过特制的金床(像楼梯一样的,上面铺块布),金比较重,会留在上面,砂石则被冲走,然后把金床上的布上面混合了金的砂石收集放到金盆(不是金盆洗手的金盆,是像船一样的特制器皿)里,然后在水池里把砂石去掉,剩下的金用水银吸收,然后用布滤掉水银,金就留在了布上,这样的金叫做毛金。毛金还需要进一步提纯,这得用冶炼的方法,但看上去比较复杂。对于剩下的砂石可以用化学的方法进一步提金,但污染环境。 家父和金矿打了10多年的交道,主要对找矿认脉有点点了解,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凿洞找矿,认不准就要赔钱的,这得靠考运气与毅力。 有空就喜欢听老爸讲他以前淘金的故事,学习他为人处世,也学习他淘金的精神。

网友R:
呵呵,你那是高纯度矿,能直接获得黄金(采金)

而LZ那样的低纯度矿,黄金都是呈化合物状态的,不用化学方法根本就提炼不出来

一般炼金都是对环境有巨大破坏的,大多都是周围寸草不生...

网友S:
据说有用砒霜炼金的

网友L:
hehe, edangz老乡说的好象跟河里淘金一样的,

也是差不多方法和流程

dongyu416,估计是火星来的,居然才知道马甲

楼主:
dongyu416就是我呀:)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80后的年轻的学计算机专业的有好几年网龄的省会城市生长的现在还经常上论坛的人(哈哈哈),很多网络用语都搞不清。白天在匠人帖子还和xwj争论了一下“JJ”的问题,哈哈。
我们是做仪器的,合作方是使用仪器给别人找矿的。这次去内蒙就是我们联合给出资方找矿。在那找了那么长时间金矿,对淘金炼金还知之甚少。34楼的edanzg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哦!!!

下面发张照片,是老乡自己发现的矿脉,又挖掘了一段时间的一个矿坑,现在这个矿坑严格看管着呢。不过少拿几块还是没关系的。

原来的照片很大,我PS了下,不太清楚了。

楼主:
再发块矿石

不要拿走哦!哈哈

网友T:
这么大的矿石,把我的LCD屏砸了个洞

这年可怎么过呀,5555555

楼主:
哈哈哈

快过年了,给大家送块儿金子!

网友L:
不知道的还以为盗墓的洞,哎,小说看多了

网友R:
哈哈,盗墓的洞应该比这个挖的漂亮得多:-)

楼主:
这个洞很大的

这个洞很大的,这个样子看不出来的,人站在里面都没有问题的!再往里面就小了。同事都没有走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一次,上面的结构大多是石灰岩,质地松软,有塌方危险的。

网友U:
金矿

你找到金矿了吗?

楼主:
金矿是当地的老乡发现的

金矿是当地的老乡发现的,用我们的仪器是确定出其地下的矿脉分布,便于正式开采。上面有矿石的照片!

网友V:
这个传感能否透露一下。

我对沉船,盗墓宝藏,也很有想法。    把你的传感原理说一下。及哪里有得卖。  哪天,我也做个, 找宝去。  搞个什么技术啊。

网友N:
晚上要是没有人看守

背个麻袋装一两个月工资补贴家用

网友L:
呵呵,ls 还真不贪心, 要装就装一卡车噻,

网友L:
1抹布袋炼不出多少的

网友H:
传说当年在东北他们淘金的人可以捡到整个一大块金子

小时候看过征途,那里有一个方面角色,就是日本鬼子的监工;
叫什么张三的;
一个酒瓶子里面装的都是沙金;

网友L:
呵呵,大块的应该早被挖完了,

楼主:
大块的应该在深层

我们勘探的这个矿脉就是这样的情况,浅层是黄土覆盖,接下来是石灰岩伴生,在往下才是石英伴生矿,据说石英伴生的金矿很漂亮!也更值钱,哈哈

楼主(2008-06-17):
我的邮箱dongyu416@163.com

sk3610:刚从贵州回来,没看见你的留言,我的邮箱dongyu4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