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帮我翻译这几句话,好吗?谢谢!1

楼主(2007-12-25):
请教: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Local ROM Interface Block
NOR Flash Memory Block
Local Memory Block (16bit SDRAM)

请教:
Local ROM Interface Block
的意思是不是 :当地ROM接口座
ROM 是不是相当于 PC 机的内存条

NOR Flash Memory Block
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它相当于 PC 机中的什么啊?

Local Memory Block (16bit SDRAM)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SDRAM 相当于 PC 机中的什么?

谢谢!

网友A:
re

Local ROM Interface Block :本地ROM接口模块
NOR Flash Memory Block : NorFlash存储器模块
Local Memory Block :本地存储器模块

乱七八糟的...
SDRAM相当于内存,NorFlash相当于硬盘
自己google一下就是了

网友B:
...

Local ROM Interface Block :本地(本机)ROM接口 部件
NOR Flash Memory Block : NorFlash存储器部件
Local Memory Block :本地(本机)存储器 部件

block: 这里应当是 功能部件,功能模块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