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51汇编程序问题

楼主(2009-07-31):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控制方面的设计,我的电路上有一个arm9和一个单片机.arm9给51单片机发出指令数据,51以中断的方式进行接受,51接受到指令进行解析完毕后,又给arm9发出准备就绪信号,然后arm收到信号以后,再给51一个指令,然后51进行响应的动作.51的响应速度一定要快.
现在51这边的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
快到啥样呢,快如闪电?

楼主:
最好能达到51的极限

网友:
你要去控制啥子哟

说来听听,太快的东西又不可靠,象你要校验一下那肯定会影响到速度了

网友A:
请问什么叫51的极限?

标准51在12M晶体下只能跑1MIPS(还不到),你晶体频率是多少?有改进51,可以跑到2、30M。

网友B:
都说用中断了
再问啥啊?
要是我写就想写红外解码一样!
每次进中断读一下管状态,之后进行判读。
要是要求事实性很高就在中断中执行相应,这样延迟不会超过一个中断周期
要是要求不是很高,就置标志位,在主程序里执行,这样不会超过一个主程序回圈。

网友C:
什么都要快我觉得还是要看看需要到底多快,以前开始做51的时候觉得挺慢的,其实到后来,很多东西其实不用快,只要按照产品规律就可以,只要不是处理什么图象和其他大量的算法,没有必要搞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