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20最新进展:串口通讯调试

楼主(2007-12-25):
看来要等到xwj的旋转时钟做出来是没有指望了,匠人还是自己DIY吧。

这几天找了许多电机,甚至拆了一个40G的硬盘。

硬盘的电机很精致,但是驱动比较麻烦,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后来又从废物箱里挖出这个小东东,通电一试,居然是好的。嘿嘿,就用它吧!

楼主:
将电机绑在PCB上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OK,绑好了。

网友A:
把图纸和程序拿出来晒下撒,

让吾等菜鸟观摩观摩。。

网友B:
嘿嘿,正想问老x的怎么没后文了

期待匠人姐姐早点弄一个出来,,
在匠人姐姐的百宝箱看到一个链接,baidu 拨客的,那个人用耳机插头做轴共电,而且有详细的程序,程序很简单的,不过要图象不失真估计有点难.

网友C:
呵呵,好东东----像是玩具车上面的

网友D:
就是玩具车上的

网友A:
本来就是玩具车上的

楼主:
电机的安装,以及指针板的供电方式

既然是DIY,当然是尽量多动手动脑了。

看匠人,把回形针、橡皮筋、易拉罐、废圆珠笔。都变废为宝了。

楼主:
现在可以先通电测试一下了。检验上一步的设计是否有效

看图。

我转!我转!我转转转!

网友E:
先抢个位置才是王道

为了平衡,应该搞对称的。

LED位置可以互补

网友F:
这个是我做出来的

大家看看

网友F:
只有xwj看出来是咋做的,高手啊

网友G:
看到圆圈后面有一只大手...

楼主:
那是匠人同事的“玉手”,为了稳定电机

由于还没有调节指针板的重心,旋转过程抖动很厉害。只好先用手扶持一把。

网友H:
等待下文

网友I:
好玩

也想做一个了。

剩蛋节过了,那就赶在情人节前做一个出来玩玩

网友J:
哈哈~~~看来匠人姐姐也蛮有空呀~~~

我初中时自己做直流电动机,就是轴上套一个圆珠笔管,再粘点双面胶,然后外面再使用拉赶天线的一小段皮来做换向器~~~~

网友K:
好玩!

前几天看到个商品化类似东东,是用三色贴片发光管做的,旋转起来后显示的图片蛮好看的。内容更搞笑“再婚是执迷不误”

网友I:
想了想

照匠人这样DIY的话,如果要显示长短针或者是其它图像的话,应该用多个回形针分别给指针板上的LED供电,不过看这电机的块头和回形针的不稳定性,这个做出来的效果应该不怎么华丽,最多只能显示出长短针了

网友J:
板上装个MCU呀,可以控制很多LED。

网友I:
又落伍了-_-!

老想着mcu稳居后方指挥前方,

嗯,mcu该冲锋时还是要把它派上去

网友L:
突然想起来的

小时候曾用过一个小电机(当时是在哪里找的呢?),加几块塑料板,用作船模的螺旋桨……

网友M:
匠人居然是个姐姐?

我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
哈哈!

网友L:
!!!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的

网友N:
哈哈,这几天被整成 “I 疯”了,啥也没干成:-(

手里还有一大堆作业没交呢:
1、旋转时钟--洞洞板搭好了,电机还不行,程序也懒得些(虽然很简单)
2、按出的一道题,还没解答,惭愧啊...
3、昨天收到了STM32的开发板,怎么也得交点作业啊
4、早前从王紫豪那里搞来的FPGA板,一个多月了还紫简单摸了摸,无地自容啊...
5、爱疯被俺彻底整成疯的了(锁上了),不治好的话别说拍照,连电话都打不了,这几天连带着俺都成了疯的了,难怪叫做“I 疯”啊...

网友O:
哈哈~~~西瓜芝麻...俺不玩这些~~~

网友N:
要说供电,用耳机插头或天线杆子却是都是不错的想法

俺也是这么想的^_^

匠人自己卷的那个只怕转不了几圈就玩完了哦:-)

来看看俺滴结构简图:

网友N:
wangkj那个采用的事旋转反射镜的方式,确实是很绝妙的想法

不用考虑电路板体积、PCB供电等问题,而且采用无刷电机的风扇寿命也相当的长

只是视角有限制:-)

网友N:
呵呵,先上个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呵呵
48个双色LED显示,应该还算精细了
由于把双色LED买成共阳的了,所以IO是高电平输出,当然,这对于AVR是没问题的:-)

由PCB电流去“遥控”电机电源,待机时是可以自动关闭电机的,各条电流回路最好加上电感,俺漏画了:-)

可以方便的选择装或不装DS1302

图大了点,缩小的好像不太清楚,点击此链接查看大图:

网友N:
LED48用蓝色LED画表盘,LED0显示表盘绿点,是故意弄成反的

楼主:
xwj: 换向器有的卖吗?

匠人没买过,不清楚

楼主:
关于红外接受管,匠人想把它做在基板上

因为电机的启动、停止都是由基板上cpu控制的。所以,匠人觉得把红外接受电路放在基板上,由基板CPU接受更好些。

基板CPU接受红外控制信号,可以进行解析:启动或停止电机。如果是要切换指针板上的显示模式,或者是要调节参数,可以通过串行通讯,传递给指针板。

通讯线就和+5v电源线复用,不必另外安排电气连接通路。

具体想法还有待验证。

楼主:
报告匠人的今日进度:霍尔元件和磁钢安装完毕

报告匠人的今日进度:霍尔元件和磁钢安装完毕,还有待进一步调试。

今天还没有完全搞定,来不及拍照了,改天传照片上来。

楼主:
对于易拉罐的强度,还是可以放心的

对于易拉罐的强度,还是可以放心的。匠人唯一担心的是橡皮筋时间长了会老化失效,呵呵。

反正这是第一个demo,转起来再说,后面再图改进吧……

--------------------------------------------------------
引用 网友N: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0楼: 要说供电,用耳机插头或天线杆子却是都是不错的想法

俺也是这么想的^_^

匠人自己卷的那个只怕转不了几圈就玩完了哦:-)

网友O:
U3搞红外???MCU用的是MXX8,看不清~~~不会是128吧...

网友N:
呵呵,是ATmega64啊,以前...

自己准备做个东西买了一堆结果没用上:-(
55555555555。。。。。俺滴银子啊....

PS:这个用mega169比较划算,只要改下下载线的IO即可

网友E:
又占一個高樓望遠處

看得心癢癢

网友P:
心痒有啥用?

手痒才到一半

网友H:
人群密集,又来摆滩啦

汽水、可乐、面包、快餐、零吃

报纸、杂志、书刊、最新版的 2007无线电合订本、2007电子报合订本、2007年电子制作合订本

望远镜、游戏机、DV、数码录音机,,

等等,应用尽有,行过走过,不要错过,速销期间,8折优惠,价格公道

实是 看人骂架、打架、理论、观看战争 必不可少的 产品

好消息,,刚进了一批特制的砖头,这批砖头经过77 49天的练制,超强硬度,尺寸精细,手感好,可大大提升拍砖的准确率,而且加入了智能MCU控制,可自动跟综目标,达到100%的准确率,实无虚发,可循环再用,符合国的的环保政策
这特制砖头,获得了国家发明特等奖,若贝尔最有贡献灌水奖,国际拍砖协会首要推荐产品~~~~~~~~~~~~

网友E:
45楼交版权费用没有啊

这年头什么都要License哦

网友B:
呵呵,热闹,希望早点搞出个版本方便大家玩的

网友Q:
..额

我只想问.你们都不用上班的么...

网友N:
呵呵,怎么只有14个LED???

楼主:
一些考虑,兼答复xwj

一些考虑,兼答复xwj

关于LED数量的考虑

1、目前CPU上还有一些IO口被保留,到时候如果不做它用,可以用作LED口;

2、指针的显示部分,可以让一个IO口控制多个led;这样在视觉效果上,会感觉到更多的分辩点;

3、如果有必要,可以改成双色灯(但不知道是否有高亮的双色led)。无非是用两个IO口切换一下颜色;

4、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16F876升级为16F877,获得更多IO口资源。

5、LED太多了,担心电流能否供的上;

6、调试阶段,LED用的是直插,LED过多会导致指针板一端过重,电机旋转起来会更加不稳定;

7、综上考虑,匠人决定由简入繁,先实现效果,再图改进。

其他一些正在考虑中的细节:

1、匠人的霍尔传感器与磁钢的感应距离只有5mm,而指针板在转动时,可能会有振动。因此霍尔传感器与磁钢的装配难度有点大。装的太近怕碰撞,太远又怕失效。

2、易拉罐和回形针做的电刷只适合DIY,不适合以后批量做。因此匠人还是对xwj的换向器感兴趣。不知道那东东是否属于标准件,能不能买到。

3、遥控器,要去找个以前的旧项目,把里面的遥控代码挖出来。

4、基板功能和cpu还未确定。接收红外遥控信号、与指针板进行单工串行通讯,传送控制命令,实现时钟调节、表盘零位校准等功能。匠人在考虑的是,是否需要添加简单的声控。

网友N:
呵呵,换向器就是拆了另一个电机的啊

声控只怕不太现实,这个东东一转起来本身的风声就很大啊

网友R:
高手就是不一样

楼主:
那就意味着,每做一套旋转时钟,要用掉2个电机?

引用 网友N: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3楼: 呵呵,换向器就是拆了另一个电机的啊

网友S:
看的我手痒痒了

等几天项目进行的差不多了我也要动手弄一个玩玩,呵呵手头有ATmeag8的转接小板,我等大家的换向器方案稳定后再动手(不要拍我),万一你们的方案不太行,我再想其他的方案

网友T:
小电机我公司倒是有好多样品,还不知道用来干什么呢

回头我去找出来,看看能不能玩,不行的话我就借个匠人去玩玩。好像匠人也在上海吧,应该还是方便的。

网友U:
太有才了!1

楼主:
龙飞天下 公司是做电机生意的?

呵呵,总算找到地主了。兄弟们,上啊!

打劫了,打劫了,IC、IQ、IP卡地不要,电机地要!

网友V:
这部分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W:
匠人是JJ?

我一直以为是DD,经让你不是DD,是JJ。。。
在心里把这个人当关二爷供着,看来不对了。。
匠人同志,我郑重向你道歉,从现在开始我把你当貂蝉供着。。

网友E:
JJ是二姨里头对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的男同志的尊称

就正如有时我们会把某些女士尊称为先生一样……

网友F:
jj means 唧唧

网友W:
脑袋里面乱成一窝浆糊了。。

谢谢楼上这位先生的解释
小弟茅厕顿开啊。。

网友X:
搞笑

称呼呀 黑话呀...  搞笑

网友V:
关于供电方式,

xwj的方法比较好,在供电之余还能提供同步信号,
我和同学还做过更加美观的方法(看到其他网友的作品):
用xwj在32楼的图就可以了,也能提供同步信号,

网友N:
呵呵,另外加换向器就是为了不动电机轴承,否则电机寿命

可以说,LS的方法我根本就不予考虑:-)
除非电机轴的轴径够粗,而且有车床能在轴中间打洞,否则我是不会去动电机的

至于62楼说的这一部分的作用嘛,很明显的电路啊,自己去32楼往这个电路下面看吧:-)

希望你能领会到这个设计的巧妙哦

PS:后面还需要串个二极管

网友Y:
JJ是舅舅的意思,在上海老娘舅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人

二姨是母亲的姐妹,舅舅是母亲的兄弟。

顺便问各位新年好,过年后回来看匠人和xwj的报时钟。

网友V:
看出来了,

如果没有猜错,LED47是安装在轴心处的,是吧?

网友N:
呵呵,解释一下:因为电机转速是由指针板调整、控制的

而显示不同内容时必然会造成电机转速的波动,所以这里加了个恒流电路
--即不管显示什么,打开时指针板的电流是恒定的!

而且,这个恒流源接在PWM输出口上,必要时是可以用PWM方式调速的哦

LED47装中心点或干脆不装:-)

网友Z:
明白了,偶有空也整个玩玩。

网友AA:
咦?

jj不是练过葵花宝典之人吗?

网友L:
JJ、MM、DD,舅舅姨妈……让人分不清是开玩笑还是说行话

JJ、MM、DD,舅舅姨妈……让人分不清是开玩笑还是说“行话”呢!
是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嘛!

网友N:
呵呵,那观音JJ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网友L:
观音是佛啊

网友L:
其实是男是女并不重要

其实是男是女并不重要:)
匠人的能力和威望大家有目共睹的!
站在峰顶的人,难免会多些人关注和好奇。
咱不说这个事情了,还是专心高技术吧!

网友AB:
太刺激啦!

呵呵,现在越来越觉得入机电这一行真的很好!我有空也要做一个!

网友B:
呵呵,xwj  jj又换图片了

楼主:
总算初步完成了DEMO板,展示一下示意图

相关连接: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电机的选择与安装)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2:指针板的供电方式)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3:指针板原理图V01)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4:一些细节考虑)
参与社区讨论
------------------------------------------------------------------------------------------------------------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5:DEMO板示意图)
------------------------------------------------------------------------------------------------------------
这两天忙着抽空焊demo板,总算初步完成了,展示一下:

图一、指针板

图二、基板

图三、指针板+基板 合体效果

图四、指针板旋转到不同角度的效果图

网友AC:
佩服

菜鸟来学习了。。。。佩服。。。

网友J:
匠人好手艺~~~~~

楼主:
指针板状态表v01

相关连接: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电机的选择与安装)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2:指针板的供电方式)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3:指针板原理图V01)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4:一些细节考虑)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5:DEMO板示意图)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6:指针板状态表v01)
参与社区讨论
------------------------------------------------------------------------------------------------------------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6:指针板状态表v01)
------------------------------------------------------------------------------------------------------------
今天休息在家,归纳整理了一下 指针板的工作状态。见下图:
鼠标右击可以查看全图:

网友AD:
匠人是说干就干

网友O:
晕~~~匠人媚媚早做过此事,这不过是"二进宫"了~~~

楼主:
上次那个是手摇的,现在这个是电动的哦

引用 网友O: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6楼: 晕~~~匠人媚媚早做过此事,这不过是"二进宫"了~~~

网友N:
哈哈,手摇换电动啊,这都实现自动化了... 赶快上个转起来

楼主:
呵呵,程序还没有开始写呢,哪有那么快转起来

估计在写程序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因为匠人对PIC芯片不熟悉。

不过这正是匠人选用PIC芯片的原因。

——————————————————————————
引用 网友N: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9楼: 哈哈,手摇换电动啊,这都实现自动化了... 赶快上个转起来的图啊

楼主:
嘿嘿,不知道100楼会被谁抢走

网友AE:
帮助匠人顶一下

网友O:
哈哈~~~估计俺要攻占100楼~~~背运快完了~~~

网友J:
匠人升级得很快呀~~~

网友Y:
继续关注,顺带帮顶

俺现在在考虑用加速度传感器玩这个旋转钟。

意法半导体(ST)公布自由度更高的4 x 4mm模拟输出加速计系列

网友B:
我要抢100楼

网友AF:
广告位招租!

网友AF:
广告招租

网友B:
晕,吃个饭回来被ls抢楼了

楼主:
旋转时钟之裸奔照

这几天写了一些程序模块,主要是一些核心的算法。 原本想等程序和硬件再稍微完善一些在调试。但匠人还是忍不住想看看效果。于是通电,拍下了下面几张裸奔的照片。虽然丑了点,不过关键的算法都被验证了。 通过实际通电测试,该模型已经具备了以下功能: 1、转速自动适应。当电机启动后,指针板会根据电机的速度,自动调整每一列的显示时间,从而实现“自适应”。这证明了部分网友提到的“恒速控制”是没有必要的。 2、由于PIC芯片不支持乘/除法指令,如果在程序中写除法,编译器会调用一个除法函数去计算,速度、资源等方面的效率很差。而匠人的这个“转速自适应”算法并不需要采用除法,在速度方面是有保障的。 3、2、时针、分针、秒针的走动。已经可以实现了。这部分的算法,也没有采用除法。呵呵。 目前还存在的问题: 1、部分LED电路有问题。比如,外框的那个LED居然坏了。导致外圈不亮。还有指针部分也有个别LED没有点亮,原因待查。不过,这些都是纯硬件的小问题。 2、由于指针板的重心还没有经过校准。在旋转时抖动比较厉害。待改进。 3、还有许多功能模块,没有实现。慢慢来。只要关键部分通过测试,其它的,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网友AG:
我还以为是裸照!

被骗进来了!

网友O:
好可怕的"黑手"~~~

网友N:
呵呵,俺今天终于动手写了一点程序,结果...

结果通电后不正常,
于是俺当然就拿起来看看啦,却被烫了一下!
心想:这下糟了,哪里短路了!位置好像是列输出功率管...

再摸摸,功率管是冷的啊,怎么回事???

于是再找...

原来是8脚的DS1302在发热!
但1302怎么会发热呢?
找出DataSheet来仔细核对引脚,接法也是对的啊,怎么回事?难道焊的时候击穿了?不会这么脆弱吧???

再仔细一看:
这个DS1302竟然是TDA2822!
我晕!!!!
彻底倒塌.........

之前是准备装音乐IC+功放+小喇叭的,还有DS18B20等,后来想着简单点又取消了,却没想到IC被调了包,竟然将TDA2822当成DS1302焊上去了...

好心情彻底破坏了,懒得动烙铁了,明天继续吧,俺呼呼去了...

网友AG:
哈哈,天冷了,这个取暖方法挺好!

网友O:
哈哈~~~都是手机惹得祸~~~

楼主:
夜猫子还挺多啊

网友E:
老徐的TDA2822上演了一出半导体版《无间道》

程序读回时间一看走快了,2008年2月31日25点60分61秒。

网友AH:
继续关重

网友O:
俺真不明白把心思折腾到这里为什么~~~不解~~~

楼主:
不为别的,只为好玩嘛

引用 网友O: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13楼: 俺真不明白把心思折腾到这里为什么~~~不解~~~

网友AI:
关注中~~~

匠人有没有考虑过不用电刷的方式来供电?
比如板上带上小发电机。。。
或者通过光来传递电能。。。

楼主:
转速自适应算法(含程序)

匠人用的“自适应”算法是“逼近法”,算法如下:
1、预选确定一个“TIME1初值”。
2、对每个周期(电机旋转一周)内,TIME1中断的次数进行计数
3、每次过零时去判断,该周期内TIME1中断的次数是〉180次,还是<180次了,并调节“TIME1初值”(递增、递减)。
4、电机刚启动时,由于“TIME1初值”并不符合实际需要,所以显示会有点不正常。经过几秒钟后,“TIME1初值”逐渐逼近实际需要后,显示就正常了。
5、整个算法,不需要用到乘除法。

具体的调节程序如下:

 //================
 //INT中断
 //================
 if ( INTE && INTF )
 {
  INT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调整单列显示时间设置值
  if ( TIMR1_JSQ > 180 )
  {
   if ( TIMR1_JSQ > 190 )
   {
    if ( TIMR1_JSQ > 220 )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4 ;
    }
    else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2 ;
   }
   else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1 ;

   if ( DISP_TIME_SET < 400 ) DISP_TIME_SET = 400 ;  //钳位
  }
  else if ( TIMR1_JSQ < 180 )
  {
   if ( TIMR1_JSQ < 170 )
   {
    if ( TIMR1_JSQ < 140 )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4 ;
    }
    else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2 ;
   }
   else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1 ;

   if ( DISP_TIME_SET > 65100 ) DISP_TIME_SET = 65100 ;  //钳位
  }

  //计数器处理
  TIMR1_JSQ = 0 ;     //TIMR1溢出计数器 = 0
  DISP_LINE = DISP_LINE_ADJ ;   //显示列计数器(0~179)=校正值

 }

楼主:
答复原野之狼

引用 网友A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15楼: 关注中~~~

匠人有没有考虑过不用电刷的方式来供电?

比如板上带上小发电机。。。(其实这就是换向器的思路,xwj就是用了两个电机,把其中一个当发电机来用。但匠人找不到合适的电机,只好另想办法)

或者通过光来传递电能。。。 (这也太“科幻”了吧?匠人还想过在指针板上装太阳能电池呢,但是不现实啊~~~ )

网友AI:
呵呵,偶随便一说的~~~~

不需要旋转的部件上安上激光发射器,然后在旋转的板上安上接受器,当然功率的问题需要计算,偶就是随便一说的。有没有这样的接收器还是个问题呢。。。

另外,除了刷个时钟一类的东西,匠人也许可以再刷些文字,这样看来还得来个适应于旋转方式的取模软件。

楼主:
正在考虑加入“上位机通讯”功能

正在考虑,以后加入“上位机通讯”功能,可以通过电脑下载显示字符或图片到指针板上,并保存在PIC的内部E2PROM里。

匠人的设计里已经预留的串行通讯接口,应该可以实现吧。

不过,这是后面的工作了。

网友AJ:
呵呵,发电机用的除了换向器的另一半

网友AJ:
其实wangkj的就是旋转镜的方式,

网友AK:
你们都是不用上班的

俺在公司要给老板上班,回家还要给老婆上班,一分钟时间都难得呀,羡慕!

网友O:
同楼上~~~羡慕之中~~~

网友J:
122楼真惨呀...回到家里,当然是老婆给你上班了~~~

你只要做想做的东西,等着吃饭睡觉就行了~~~

网友AI:
系统检测到:00从23:00开始在论坛大肆发帖~~

楼主:
部分LED不亮的故障已经排除,重新秀裸照

----------------------------------------------------------------------------
昨天发现的,有一个指针部分的LED灯不亮的故障,原因找到了。
原来,PIC16F876的RA4口有点与众不同,当其输出1时,为漏极开路模式,无法提供5V驱动LED。(呵呵,匠人第一次用PIC16F876,应该可以被原谅吧~~~)。
刚才把所有的LED灯改为负极控制,程序升级到V02版本。效果如下:

网友AL:
一只带有白金戒指的左手。

网友O:
哈哈~~~俺还因为是顶针呢~~~

网友K:
效果出来了,好呀,赞一个。

从126楼的快照来看,已初具雏形了。
“铁棒磨成针,全在功夫深”
“付出十分汗水,收获一滴甘泉”。

网友AM:
有没办法不用遥控直接用开关实现控制

在电机底部安装一个控制板安装几个控制开关,实现时间设定,开启,关闭等命令,但开关的信号如何传递给MCU???
大家想想办法,如果解决了这个我想可以做产品了,嘿嘿,这个应该有市场。
不知道大家对水银滑环是否熟悉?可否用它作为信号传输?
对于开关信号可以用2个接点进行通信,就像I2C一样,或自己定个协议
这样就省去了多线连接的困难。

网友AJ:
水银滑环当然可以,否则就加个滑环也一样

反正要在底座控制的话要在底座上加个mcu然后用有线/无线/红外等和指针板通讯

楼主:
控制的通讯方法,匠人已经考虑好了

通讯线与VDD复用一根线,不需要额外增加通路,见匠人的原理图。

楼主:
顶针箍?~~~~~~~倒塌~~~~~~~~~~~~

引用 网友O: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8楼: 哈哈~~~俺还因为是顶针呢~~~

网友O:
通讯部分的电路图请给个链接~~~俺没找到~~~

顶针箍???俺看着像~~~

网友AD:
外围大圈没有重合,应该是指针没有固定好把

启动时候也不应该有显示不对称现象
做产品这点得克服

楼主:
答复楼上2位

答复hotpower: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3:指针板原理图V01)
答复sz_kd:外围大圈没有重合,是因为电机有抖动,手握不住。以后把基板固定,并调整指针板的中心,可以克服。

网友AI:
偶认为LED板应该做成对称式的,否则再怎么固定都是有抖动

楼主:
表盘效果初现

今天把12、3、6、9等数字效果做出来了。另外排除了一些软件中的BUG。现在,表盘已经好看多了吧,呵呵。

字符取模的工作,是用Excel完成的,如下:

网友AN:
漂亮...学习中....怎么用PIC的了?

网友O:
看明白了~~~和1-Wire一样~~~

网友AO:
偶前天去华强

有几个摊点摆着各钟各样的旋转LED显示成品。好像是工业品展销厅里。

网友L:
一个字:太强了!

一个字:“太强了!”

楼主:
一个字:“太强了!”——这好像是三个字吧?

引用 网友L: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3楼: 一个字:太强了!

一个字:“太强了!”

网友AG:
一个字:“驴!”

东北话,翻译过来就是,“真TMD太牛了!”

网友O:
倒塌了~~~"!"算半角吧~~~一个半字:“驴!”

网友AG:
“!”是语气,不算!

感叹号,知道不?钢钢的!

网友N:
唉,俺今天有试了下,还是电机转不起来:-(

用频闪法测速,转速只有300多转/分,

偶晕...

没法用啊...

网友J:
哈哈哈,还是老老实实多买几个LED做个点阵算了~~~

网友O:
147楼: “!”是语气,不算!---短信算字数不???

网友O:
俺真服了两位玩家~~~

楼主:
xwj你的电机到底什么样的

来个裸照看看

网友N:
随便找的,看到和DVD 机心的主轴电极一样

关键是线径太细,转速太低了,不合适

看来安也得去找个玩具电机来:-)

网友AP:
cpu风扇 3000转

cpu风扇 3000转

网友F:
买个cpu风扇,把板子直接沾上就行

楼主:
cpu风扇?如何传输电能?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5楼: 买个cpu风扇,把板子直接沾上就行

网友AQ:
CPU风扇哪有这么大的功率啊?

呵呵,155楼的夸张了,CPU风扇全新的可以到4500转,可是用手一下子就能挡停它。

还有哪位说用激光的,我以前做激光器驱动的,1mW的还可以接收部分的效率可以90%,再大了啊,去军工厂找脉冲式的吧。

平衡是个问题。不知道小时候玩的那种就是《功夫》中最后也有的那种飞机怎么弄的,能飞这么远还能回来。

呼呼的风声可以在电路板的边缘弄锯齿去掉,具体的设计日立空调的技术,也不是太明白。平衡除了重心似乎还要考虑风带来的压力摩擦力之类的吧?

PIC的不只是没有除法指令,连个堆栈都不能访问。除了可靠性高一些,功能除以性能是所有的MCU里面几乎最低的。

字库是个好办法,省去了大量的运算。

也在思考怎么有这么多时间的,莫非各位回家可以不做饭?羡慕,羡慕。

说句实在的,感觉这东西没有前景,但是确实好玩,要是哪天谁有卖的记得通知我一声啊,我的联系方式:linqing171 ,这个是我的ID,21ic的。

楼主:
谢楼上这句话提醒

“平衡除了重心似乎还要考虑风带来的压力摩擦力之类的吧?”

网友F:
用cpu风扇和你的那个电机一样,只是换电环得大

有点是功率大质量好,当然价格高。
我原来用的风扇8寸的,要50元,功率确实大。
玩具电机才3元。

我自己的旋转镜方案正在做磁悬浮,已经花了1000多买各种磁铁了。
郁闷,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定制磁铁太贵,一种要3500,我至少需要两种。
7000元,多好的电脑啊。主要是我没把握,刚刚找到一个仿真软件,下载中。
如果,仿真成功,冒险做点还是值得的。

刚刚从taobao有订购了一批,看能不能用吧。

我这个方案和你正在用的,两码事,我的方案,很多东西,你这里用不到。
这些问题私下聊最好,我这个毕竟有商业用途。

我能想到的,能给你帮忙的思路都说了。

旋转led重心问题,和供电问题很麻烦,
应该是旋转光学组件,而不是旋转电路板。
这些方法很多人申请了专利。

再往下说,咱们找个机会私下聊聊吧。
这个电子钟做好了,商业钱途是很不错的。

网友N:
CPU风扇功率绝对够的,但问题是供电!

大电流的风扇你敢用手指去档?把手指切掉都是小意思!

偶以前电脑的CPU上面就是带了几个LED 发光的,就是采用自发电方式

不过要驱动一排LED估计电流会明显不够:-)

而且那台电脑放在家里了...

网友N:
呵呵,换电环大了线速度就高,线速度高了电刷就会很快磨

真的做产品的话,还是的用非接触的方法

网友AR:
不知道

现在的转速大概是多少?

网友AS:
为什么不在板子上用纽扣电池呢?一起转!

楼主:
纽扣电池用不了几分钟就歇火了

网友O:
建议匠人研究永动机就省事了~~~

网友B:
大叔中午大量灌水

网友B:
不记得哪个牌子的主板cpu风扇可以显示温度啊

也是用 led灯旋转

网友F:
TT的,那个风扇也不便宜

网友AG:
不太贵 65-75

淘宝上有卖的

楼主:
数字表盘效果

相关连接:
参与社区讨论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电机的选择与安装)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2:指针板的供电方式)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3:指针板原理图V01)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4:一些细节考虑)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5:DEMO板示意图)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6:指针板状态表v01)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7:旋转时钟之裸奔照)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8:转速自适应算法)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9:排除LED不亮故障)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0:自适应算法讨论)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1:表盘效果初现) ----------------------------------------------------------------------------
好几天没有更新本连载内容了。上周六去了一趟科技京城(赛格市场),想找一些合适的电机和滑环。到也有一些收获和启发。比如,匠人发现可以用铜铆钉来代替滑环。此事以后再谈。
这两天又把程序扩充了一些,增加了一种数字表盘显示模式。如下:
1、原来的模拟表盘:

2、新增的数字表盘:

字符代码:

网友O:
哈哈~~~瞧瞧匠人的呼啦圈~~~

网友G:
看到这个171楼的图片~~~~~~

这个图片太强了,唤醒了我儿时的回忆~~~~~~~~

这简直就是哪吒的火轮圈嘛!!!!

网友AT:
这些耍玩意我n年前就已经不玩了!

现在我只做能卖钱的东东!
哪怕很简单一个东西!
呵呵!

楼主: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3:动态钟摆效果)

----------------------------------------------------------------------------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3:动态钟摆效果)

----------------------------------------------------------------------------

昨天晚上实现了动态钟摆效果,因时间太晚,没有来得及拍照留念。今天补拍并更新连载。

效果如下:

关于钟摆的摆动轨迹的计算:钟摆的运动,是动能和势能相互转换的过程。摆球并不是等速运动的,其在每个位置上停留的时间都不一样。如果做成匀速,那就达不到钟摆效果。

匠人的方法是,先找到函数关系,在Excel中计算好一秒中每个时间点上摆球的位子,生成表格,复制到程序中。如下:

网友AU:
匠人原来是在上海的么?

为什么上海没有组织过聚会的?hoho

网友F:
这东西,做好了,也能卖钱

楼主:
串口调试成功,已经可以实现切换显示、调整角度等功能

相关连接:
参与社区讨论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电机的选择与安装)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2:指针板的供电方式)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3:指针板原理图V01)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4:一些细节考虑)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5:DEMO板示意图)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6:指针板状态表v01)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7:旋转时钟之裸奔照)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8:转速自适应算法)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9:排除LED不亮故障)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0:自适应算法讨论)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1:表盘效果初现)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2:数字表盘效果)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3:动态钟摆效果)  ----------------------------------------------------------------------------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4:串口调试心得)   ----------------------------------------------------------------------------

这两天写了串口接收程序,终于调试成功了!中间遇到一些小坎坷,简单讲几句心得体会。
1、由于串口与电源正端是复用一根传导线,所以,硬件方面需要合理设计电路。要确保通讯时,单片机能够正常工作。电路如下:
2、另外,因为三极管的导通/截止有时延,线上可能有干扰,导致通讯时序畸变,所以串行通讯的波特率不能设置得太高,匠人开始时用9600,无法正常实现接收,后来改用2400,才得以通过。
 3、波特率的计算,有公式可循,为了一劳永逸。匠人用Excel做了个计算模版,以后只要填入参数,就可得到波特率赋值了。

4、串口的调试,是用电脑串口协助进行的,用了一个现成的调试软件。界面如下:

5、另外发现PIC单片机的串口模块有个令人不爽的地方。比如,匠人只用到串口接收,不用串口发送。但是串口发送口缺不能配置为普通IO口来用,实在有点浪费啊!以下是社区讨论摘选: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4楼: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串口只用到接收,没有到发送

那么,是否可以把串行发送口当作普通IO口(输出口)来用?
引用 网友AV: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0楼: 曾经试过,不行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8-1-19 21:48:59 修改者:systemchip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1楼: 那就是说白白浪费一个io口了?

引用 网友AV: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0楼: 曾经试过,不行
引用 网友AW: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2楼: 用IO口模拟发送就可以用了。

IO口模拟串口是最简单的,发送更简单。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3楼: 不是阿,我是要做的是串口接收,不是发送

匠人是要做的是串口接收,不是发送。如果用软件模拟的话,要占用定时器和外部中断资源不说,而且实时性方面堪忧。

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了串口接收,连带着把串口发送口也浪费了。
引用 网友AW: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6楼: 还有办法:用串口来模拟IO。

既然是发送端浪费,有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用它来做O口。持续发送1来模拟输出1,持续发送0来模拟输出0,不过因为有起始位和停止位,IO口需要用阻容来滤波。

网友AX:
站长啊,二姨不认识大写字母标注的格式tag,看看你的贴好

赶快调整一下吧!

楼主:
确实很丑

网友AY:
匠人牛!

看了一晚上,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AZ(2008-01-24):
连接怎么打不开呢

连接打不开 好些精彩的图片就不能看到啊

网友BA:
高楼有危险,登楼许谨慎

网友BB(2008-02-29):
怎么能沉呢

1个月了两位高手进行的怎么样了阿?我想问问你怎么知道转盘的位置以准确定位显示?而且转速还是不定的。难道转盘上和固定座之间有定位传感器,起码转一圈校准一次?

网友BC:
好帖,匠人应该给自己的帖子穿裤子

网友B:
哇,又有进展

网友BD:
强悍

顶顶匠人!
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