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带USB的芯片

楼主(2007-12-25):
寻求一款带USB接口的ARM或者单单是一个USB芯片,要免驱动的(即时可以用WIN XP自带的驱动)。主要作用是将机内Flash的内容通过USB口上传的PC机。我目前的方按是用USB转232的芯片,但是客户觉得安装驱动比较麻烦而且传送速度比较慢

网友A:
是否需要装驱动与芯片无关

只要有USB接口,可以操作Flash的单片机都可以用。

网友B:
用LPC214X撒,

本人用其实现NorFlash/Nandflash的文件传输,数据处理,
32MBYTE的文件 ,2分半钟传输完成,

网友:
楼上是有钱人 OneMillion = 100万

楼主:
up

我的目的是连接到PC机,PC机就可以识别这个设备,不用再给PC机安装任何第三方软件,类似于U盘。

网友B:
恩,可以实现的,

  安装第三方的软件是为了客户对数据的控制处理,

楼主:
LPC214X

LPC214X固然不错但其价格也比较高,因为是坐家用产品量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考虑一下性价比

网友B:
喔, 你一开始就说带USB的ARM,

又没提成本的问题,

网友C:
EM78M612

EM78M612带usb,价格好像不超过5元。

网友D:
你需要多大的传输速率?

一般单片机做不了很高。除了专用的u盘控制器
如果无需驱动,类似于U盘。你需要的是usb mass storage和fat文件系统的支持。
详细情况请留下邮件地址,或者发邮件给我,rodger@boo-ree.com
看看我们的芯片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俺玩的假U盘~~~`

网友F:
wch

wch.cn好像有吧,去看看,国产的,比较好

楼主:
UP

谢谢,大家伙,我先看看一些资料先,我的邮箱ocean8030@163.com

网友G:
还没用过USB接口,学习

网友D:
楼主请查收邮件

发了一份资料给您,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H:
呵呵

我也正在搞USB啊
过来看看

楼主:
TO:rodger_br

资料收到,但您推荐的单片机资源不够我用,谢谢。以前我的方案是PL2303+LPC2136

网友I:
NXP2368

C51里也有带USB的

网友D:
楼主是程序空间不够用还是RAM空间不够用?

还是速度不够?
如果是RAM和速度的问题,你可能只能选择ARM了,如上面的兄弟推荐的。
如果想提高性价比,也许需要从降低需求着手。

如果单单是flash数据空间不够。可以通过高速SPI很方便扩展。

另外,您需要外挂nand flash吗?我一开始以为需要驱动NAND,
传输的数据量很大。LPC2136片内总共才256KB

网友J:
WCH的是要驱动的.它其实是将USB口模拟成UART用.

网友K:
usb

这样的接口芯片很多吧?

网友L(2012-03-23):
用EM78M612做USB接口把下位机的信息传给PC,这个芯片还要自己写程序吗,还是里面已经有了通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