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想问个关于旋转编码器的问题 (

楼主(2007-12-26):
今天看了个光洋TRD-N300-RZ的旋转编码器,我不大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请问单片机怎么来处理采集到它的信号啊?

网友A:
我知道的旋转编码器点滴

1、供电:12V
2、信号:A+、A-;B+、B-
3、频率:最高可能能到100Khz
4、调理:高速光耦隔离
5、方向判别:D触发器
5、脉冲采集:计数器;

但是8位计数器可能不行,需要16位或者32位的;所以遇到工业上的旋转编码器,本身的mcu最好使用arm7来做;

当然具体的指标要看他的数据手册了;

楼主:
谢谢了 但是这里好象就是用的8位的MCU

若有资料就好咯!就不需要请教了啊!你有吗?请上传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