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

楼主(2007-12-27):
在数码管显示编程中,用到了显示缓冲区.
知道的朋友能否解释一下:1.显示缓冲区的作用;
                       2.如何使用.
谢谢!

网友A:
显示缓冲区就是存储要显示的数据

动态扫描时要用,显示电路每扫描一个周期,都要从头来,没有显示缓冲区的话,从头来的时候让怎么显示?
就是把要显示的数据放到这个区域,显示函数自动调用这个区域的数据,实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