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与大容量ram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12-27):
51通过573与62256的连接方式经常使用,但是在使用更大ram时应该如何连接呢

例如UT62L1024,它有/CE1和CE2两个选通端     在它的datasheet里

 MODE         /CE1    CE2     OE    WE    I/O   OPERATION
Standby        H       X       X     X    High - Z
Standby        X       L       X     X    High -Z
Output Disable L       H       H     H    High - Z
Read           L       H       L     H     DOUT
Write          L       H       X     L     DIN

62256的地址线到A15
UT62L1024到A16,我看到有些网友把A16通过电阻接到VCC,我认为这样是不是
不能完全使用RAM,也就是舍弃了部分RAM

我认为UT62L1024的CE1接A15,CE2接VCC,RAM的A16接VCC

这样对吗?

网友A:
两个片选用一个就行了

超过64K时要分页访问SRAM空间,效率不高,建议只使用32K或64K空间。

网友B:
一定要用大容量的外设,就要将普通的I/O口接到高位地址线

采用分页访问.

网友C:
建议

换大容量的51单片机,就是价格高点;而换arm7,啥都不是问题了。
前提:舍得花钱。成本敏感,只能将就了。

网友D:
是啊

单就RAM的利用率来讲,要访问64K以外的,就得用P0P2以外的IO口来控制进行分页访问了
不过这么大的数据量,处理过程应该也不简单吧,51的负荷大么?
完全可以换便宜的32位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