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j,我用pmos为上臂做了一个H桥,你看看能行吗?

楼主(2007-12-27):
(无正文)

楼主:
xwj,我是按你说的方法做的,可行吗?或者有什么地方会不

网友A:
1、栅极没有并电阻,会关不断;2、没有逻辑互锁电路,很难

很难保证上电时或程序错误时上下管不会同时导通

3、电路也画的忒难看了点...

楼主:
XWJ老大,传一个完整点的图,关于您说的几点问题

1、栅极哪个地方必须并电阻?所有的mos管都要吗?怎么并呀?
2、如图所示,前端加了个4001应该能锁住吧
3、当时比较急,现在把9540镜像了一下。
如果还有不足及难看的地方,请指点,谢谢

网友A:
Q3截止时呈高阻状态,Q7栅极积累的电贺怎么泄放?

电阻并哪里还要说吗?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Pmos的栅极G必须跟源极S必须等电位吧

Q3截至时,Q7的Vgs才能等于0,Q7才关断了。您说的并电阻是栅极对地连接电阻吗?电荷泄放了Vgs是不是就不为0了??以前没用过Pmos,比较笨,希望您别介意呀

网友A:
唉,真是苯啊...

谁让你对地接电阻的???

你的想法不对,再去想!!!

楼主:
可是我觉得Q7除了栅极跟源极间接一个电阻,别的地方接都不

网友A:
唉,就是要你在Q7栅极跟源极间接电阻啊,知道了还问6楼的

我又什么时候叫你“栅极对地连接电阻”了?????

唉...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由于栅极与源极之间是个6V的稳压管,当Q3截止时,栅极跟源极间还可能存在一个低于6V的电势差,使Q7导通,您说的并个电阻实际也就是在稳压二极管上并联一个电阻,使栅极和源极间没有电势差。
另外,我把R12和6V的稳压管换成了两个360欧姆的电阻,刚刚试了一下,可以驱动步进电机,您觉得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楼主:
假设供电电压12V,有两种方案:

1、R12阻值为720欧姆,稳压管为6V(当然也要并上您说的电阻)
2、R12阻值为360欧姆,稳压管换成阻值为360欧姆的电阻
您觉得当Q3开通或截至时,Q7上Vgs电压建立哪种方案响应会更快呢??

网友B:
6V的稳压管换成2K的电阻就可以了

R12还是用4.7K,又不是频繁的工作怕速度上不去。

电阻小了耗能大。

楼主:
awey,就是频繁的工作,控制步进电机的,Q3上的频率是100hz

工作电压也是28V,电阻大了会不会响应不起来呀??

网友B:
100Hz是小意思了

MOS管的电容是P级的,2K的放电电阻对付它足足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