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跑步机稳速问题

楼主(2007-12-27):
请教个问题:现在在做跑步机程序,每100ms通过光电信号来测实际转速值与设定值比较,再调速PWM占空比来实现稳速。空载时平稳,可是加载或人在上面跑动时,速度加减就很不平稳。考虑到电机的惯性,把检测时间100ms也做过调速也没有效果,不知道这个变化过程中该如何完成??或者是不是还需要更改硬件电路??知道的兄弟们给点提示,小弟不盛感激。有此资料的希望能发份资料给我:dzymcu@163.com.谢谢!

网友A:
硬件增加惯性轮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B:
加PI算法了吗

楼主:
跑步机稳速

PI有效果吗?我没有用PI做,我是分段来调整PWM,大概分了8段,就是当前检测的实际速度值与设定的值相比较,再判断两者差值在哪个区间再来相应的调整PWM信号。如果差值大,那相应的PWM增加或减少的值就大,在同一区间PWM的增加也不是固定的,是连续的减小相应的步进值。比如,两次的差值在10之间,第一次进此区间时PWM加3,下次100ms定时结束时如果还是在此区间那就PWM加2,下次定时还是在此区间PWM加1,如果一直是此区间就会是3-2-1-0-3-2-1-0.....这是从大到小的变化,考虑到电机惯性,我也试过从小到大的加,就是从0-1-2-3-0-1-2-3.....效果感觉也不好,特别是当低速的时候,要不调节比较慢,要么就是抖动比较厉害,不平稳;高速时一般。有人用过PI的吗?能否赐教一些??谢谢!!

网友C:
自动控制理论……想起了学校的五轴转台……

网友:
这种随机性太大的东西估计PID难搞

贴张告示:专家提醒您,在跑步的过程中请不要随意改变你的速度,匀速的跑步有利于身心健康

网友D:
我以前的系统中,稳速是电路实现的

我估计跑步的时候,负载变化非常大,速度快的时候,人有悬空的瞬间,相当与电机空载,而人落地的时候,又是满载。碰上个胖子,负载变化非常大。

所以我那个系统用的是电机反馈电压调速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电机功率要大些。

楼主:
跑步机稳速

跑动时负载变化是比较大,不同体重的在上面跑动时感觉都不一样,真不知怎么办了哟呀。

网友B:
PI

用PI吧,你的目的是要稳定速度,现在你的问题是响应不够快,你要加快调整速度,只能用PI了

网友E:
呵呵,1、LZ没掌握电机特性,反馈方式不对;2、你的相应太慢

网友F:
找个跑步机拆了看看,

测一下人家是怎么搞的,呵呵。
不过楼上的解答都比较好。
还是看看电机控制的知识吧。似乎你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跑步机稳速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助!
不知楼上说的反馈方式不对具体是指哪方面?我也试着加快PWM调整速度,但是加快时又易发生抖动,不平稳现象,现在问题就是PWM不知该调整多少?少了响应太慢,多了易造成抖动不平稳现象。我也看了些关于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感觉看不来还是没个主题,可能还没看懂,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