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如何在上电时让单片机输出一组随机数?

楼主(2007-12-27):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有一个电路需要上电后串行输出一组12位的数据码,可以是从000000000000到111111111111之间的任意数,程序要怎么样写才能让单片机上电后输出一个任意的12位的码,从而保证每个产品的码都是不同的?

如果利用烧入不同固定码的程序,那么如果要制作2的12次方个这样的电路,那用4千多个程序显然是不太聪明的做法。

楼主:
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做个变量撒

1 限制变量的值在 0~ 0x0fff 之间,
2 做假随机函数
3 如果要掉电保护,那么得用到4Kbit的FLASH ROM存储标记
  用位变量来标示某个数字已经使用了,

楼主:
Thanks.

没有外带及内带EEPROM。只用程序怎样解决?

网友B:
3楼说了呀,做伪随机数

什么芯片呀,很多厂家都支持序列号编程,就是几个字节自动增加

网友C:
keil

/*--------------------------------------------------------------------------
STDLIB.H

Standard functions.
Copyright (c) 1988-2005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extern void  srand (int);
可以得到16bit,随便取12即可

网友D:
很多编程器支持SN++

网友E:
re

用LS的方法最实用

网友F:
真随机数

使用一个放大器,将三极管的热噪音放大整形,用一个IO口来测量脉宽,然后换算。算法做得好,就可以认为是真随机数。
简单点的,可以测量上电时市电的相位,和市电上的干扰脉宽之类。

网友G:
标准的srand是伪随机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