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延时程序如何计算!!有程序!!

楼主(2007-12-27):
大虾们帮忙算一下,下面的程序延时多长时间!最好讲解一下!!
给我这样的小虾指点一下!!
DEL:  MOV R2,#255 ;
D1:   MOV R3,#255
D2: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R3,D2
      DJNZ  R2,D1
      RET

网友A:
就只这么多吗?

就只这么多吗?这段程序怎么好象还欠缺点什么呢?

网友B:
不会算就那示波器测下啊

网友:
哎,又见这样的延时

楼主:
忘了!!晶振12m

网友C:
455,945uS

网友D:
(255*7+2)*255+2 us

网友E:
自己算一下被执行的指令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虾了不

网友F:
260*255

260*255

网友G:
延时!!又见延时!示波器!快用示波器!!

楼主:
(255*7+2)*(255+2)+2 us吧

网友H:
示波器是最靠得住的,

要算周期那还要知道是那种MCU,AT89S51和STC就差远了。

网友C:
这段程序又没有对IO操作,示波器能测出嘛子……

网友:
呵呵,楼上的还需要努力啊

其实我一直很反对这样的延时,可这又是书店里的书上的标准延时,写程序一开始就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浪费时间没任何实用价值,用一个定时器来定时多方便,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做过一个延时,需要几十uS到几百毫秒的定时,精度需要在几个uS,还有编码器十几K的脉冲需要处理,有触摸屏时时需要刷新,有大量四字节的乘除,三个定时器都用上了,要是用DJNZ估计黄花菜都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