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空闲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我用的是51单片机,第一次用单片机的空闲模式,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空闲模式恢复到正常模式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是的话怎么计算这个时间呢。第二个问题是,单片机在空闲模式下,总是会引起与其连接的液晶屏显示混乱,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唤醒IDLE模式是先响应中断

所以取决于中断的执行时间...
第二个问题与IDLE没有什么关系,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里,进入空闲模式前开始了一个16位的定时器,晶振是11.0592MHz,所以单片机应该在空闲模式下运行71ms左右啊,可是我用仿真器得到的结果是79ms左右;而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用空闲模式的时候,液晶屏显示正常,可是用空闲模式后,液晶就时不时的将所有的点阵都点亮,难道这不是空闲模式的问题吗?

楼主:
空闲模式下,单片机的IO口的状态是不是会一直保持在单片机正常工作时的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