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铁电存储器,不知铁电存储器到底咋样?有没有用过的说

楼主(2007-12-28):
(无正文)

楼主:
晕,搜了一下,居然有100亿次读的限制

 超过100亿次读后就变为易失存储器了.这一点还不如eeprom啊.

网友:
可eeprom读写百万次就啥都读出FF了

网友A:
速度快、写次数多、价格贵!

网友B:
那才怪了

2L "超过100亿次读后就变为易失存储器了.这一点还不如eeprom啊."
怎么个不如法呢?
价格是要贵点.

网友C:
还可以

写入比eeprom快

网友D:
那个读次数的限制,我后来找个厂家问过^^

回答是:那个读次数限制是误传,应该是写次数限制那么多

网友E:
好东西啊.就是贵.

网友F:
是“误传”吗???谁能找出最初的或权威点的说法出处

网友G:
不是误传,是读、写加起来的次数吧。

我也是问过的,所以后来用带电池的SRAM了……

网友H:
如果是写限制就好说,读限制问题就大了

网友D:
当时厂家给我的说法是:

读没有次数限制,写限制100亿次(他们实际测试标准这么多,属于可以保证的写次数,再多就没测试了),因为100亿次次数非常之高,可基本等同于无穷多次,所以就号称无限次写.

当然,无限次写应该是不可能的,IC总有个失效时间的,总不能是无限时间都不失效把.

网友B:
读肯定是不受限制的

写是有限制的,超过次数以后,只能当RAM使用了,掉电不能保存数据了...

网友I:
有些供应商直接就说寿命没有限制

网友:
对于一般使用什么24C02的场合已经足够了

以前公司有个产品出问题都是因为24C02不管用了。去年有一客户说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记住产量,怕车间停电,所以就每一个产品都存储一次,每分钟200次的存储,硬件原因只能用铁电,上千台控制器一年多了没听到有说损坏的,而以前的控制器还只是设置参数时存储一下,产量都不**

网友J:
铁电存储器,不错!

写存储器不用附加等待写操作完成的延时,寿命比EEPROM长多了,价格贵,宜与EEPROM搭配用,找出成本、寿命和容量的平衡点。

网友F:
不知道的就别瞎说,读次数是有限制的!而且来源于写次数

因为
铁电存储器的特殊性在于每一次的读操作都会破坏原有的数据,因此必须在完成读操作后再执行一个回写过程,这样,每执行一次读操作,同样会减少一次读写寿命,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存储器的使用寿命,同时又不妨碍用户使用的灵活性,FM1808通常使用独特存储器组织(这点只是为了寿命平衡,并不能增加寿命极限)。

网友F:
当然,只要不是太过频繁(当RAM用)还是没问题的

尽管铁电存储器的寿命是有限的,且读或写操作都会影响到其读写寿命,但是FM1808存储器具有100亿次的读写寿命,即使是每秒钟进行30次的读写,当读写寿命到时也须要10年的时间,因此一般对数据读写操作频率不是特别高的应用场合,可不用特别考虑其读写寿命。

楼主:
ls有道理,

 eeprom虽然写入次数有限,但是好像读的次数没有限制吧?所以我说这方面还不如eeprom啊,一般eeprom用于保持参数,本来写的次数就不多,而是读的次数多。

楼主:
晕,17楼,如果在回写期间刚好掉电了怎么办?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7楼: 不知道的就别瞎说,读次数是有限制的!而且来源于写次数的限制。

因为
铁电存储器的特殊性在于每一次的读操作都会破坏原有的数据,因此必须在完成读操作后再执行一个回写过程,这样,每执行一次读操作,同样会减少一次读写寿命,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存储器的使用寿命,同时又不妨碍用户使用的灵活性,FM1808通常使用独特存储器组织(这点只是为了寿命平衡,并不能增加寿命极限)。

网友G:
楼上这个问题要问问厂家了……

网友K:
我得到的观点

楼上这些有多少人看过FRAM的datasheet了呢?
我咨询到的观点:3.3v的低压FRAM的读写都是无限制的,没有100亿次读限制的说法,5v的FRAM有这限制。
看过几个datasheet,也是跟这个相符的。

另外如果使用的是并行FRAM,需要注意控制信号的时序问题,因为FRAM的机制,读后需要预充电一下,如果时序不当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L:
和铁电无关

前段时间,我曾经对公司所采购的Atmel 2007年产的AT24C512B抽了几个样品进行写寿命测试。

方法比较简单:往该EEPROM的十个字节连续地址之间反复写入0x55/0xAA,然后读回检验。
结果:按照上述方法,所有样品在失效前都能超过200万次写操作。

不过,在此之前,采购由于各方面原因曾经买回打磨过的旧片,那些旧片的寿命不值一提。

网友M:
抗干扰性能不如EEPROM,在强干扰环境不如EEPROM

抗干扰性能不如EEPROM,在强干扰环境不如EEPROM,使用中软件需要处理,加校验,数据备份什么的都得好好考虑。其读写寿命有限,100亿次,当RAM用很快就完了

楼主:
22楼,看了datasheet还真是,3.3V的没有读写次数限制

 不过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何5V有3V就没有限制?

网友N:
写要算寿命

网友O:
对其抗干扰性能不放心

网友P:
对铁电的看干扰对WP的控制也很关键~~~

这个例程实际是一个铁电EEPROM的读写中断事件处理函数源码~~~

不过是做成了通用的EEPROM读写程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7&t=2809345

网友Q:
FRAM的高温稳定性如何?

比EEPROM好还是差?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楼主:
28楼,写保护固然重要,但光靠软件控制开关还不够

 电源稳定后这么 处理问题不大,但更多的可能要考虑存储器的上电过程。

网友R(2010-02-27):
用了好长时间fm24c512,挺好用的,就是贵,写与写之间几乎没有等待时间(EEPROM典型5ms),可靠性主要使用软件保证:一式3份且定期检查,还有故障检查等,结合硬件wp(应用中几乎没用)

网友S(2017-08-29):
引用 网友K:
楼上这些有多少人看过FRAM的datasheet了呢?我咨询到的观点:3.3v的低压FRAM的读写都是无限制的,没有100亿 ...

真能无限制吗?我是不相信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K:
楼上这些有多少人看过FRAM的datasheet了呢?我咨询到的观点:3.3v的低压FRAM的读写都是无限制的,没有100亿 ...

请问你是查看的哪个品牌的铁电存储器标注了无限制的读写寿命?确实需需要一款无限制读写的的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