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864液晶屏显示花屏的问题,急~~~~~~~~~

楼主(2007-12-29):
我的程序有YG12864液晶显示,程序编写时用仿真器调试板上调试的,并另外一台设备上下载验证,都没有问题.可是现在上20台设备测试的时候却出现有一半的设备上出现液晶屏显示花屏的问题,设备批号是一样的(PCB板号是一样的),程序是一样的,为何在一半的设备上会显示异常???
好像是每刷新一下显示内容,屏上显示就错乱一次,大概是成花点状或显示点阵阶梯错位状,而且似乎是有规律的变化,某个时候能刚好变到正常状态,然后又变....
能看出程序其它功能基本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急~~~~~~~

网友A:
时序延时长一点,呵呵

可能太快,在临介状态

网友B:
最好看看程序中,每次是否执行清屏

楼主:
...

to  zusen:
时序延时长一点?

你的意思是显示RAM的内容不要更新的太快?也就是不要刷新的太快?我程序里面没有延时.

to dsz:
程序中没有清屏操作,只是开机初始化的时候进行设置,开显示,然后程序每次的显示都只是更新"待显示RAM(该款液晶显示的时候直接将待显示内容写入它的ram区就自己显示了,不需其它操作)"的内容.

会不会操作有误??

网友A:
延时

读写LCD时,时序适当的延长

更新显示时,两数据间时间适当延长

楼主:
to zusen:

读写LCD时,时序适当的延长

是给lcd写命令或数据函数内加延时,让它操作慢点吗?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如果使用排线的话也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俺遇到过,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排线?我们也是排线....

但是是有的会有的不会,大概一半.

网友D:
sihu

似乎跟刷新的速度有关系。在驱动管脚上你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D:
花屏

首先你有一半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一半花屏,那么说明问题是普遍性的,不是个别的情况。另外几台不出问题,并不代表没有问题。
前阵子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你可以看一下你控制LCD的波形,是否失真。
如果失真可以考虑是否加上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来进行控制一下,或者跟楼上的几个人说的一样。延时,这个更直接。
:)

网友E: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系统晶振换到原来一半的大小

楼主:
......

数据线加了10K上拉,程序中对液晶模块功能脚操作的时候都加了两个nop了,更新显示ram的时候每个数据间加了8个nop了,可是.....情况依然....难道还少了?

或者会不会是其它可能????

错乱现象大概是:液晶屏分64行,一个字符16行,显示一行字符中似乎是第5.6.7行的内容跑到第1行前去显示了(这里只是个粗鲁的估计,行数和行号不能确定,但确实是错位了).

网友F:
看看你LCD模块连接部分

你是串行接口,还是并行接口,连接线有多长?
LCD模块数据线附近有没有大电流信号,或者电感器件什么的。

网友G:
程序要查询标志,不忙才可以传输数据

如果直接用延时程序替代的话,要适当长些.

楼主:
程序要查询标志,不忙才可以传输数据?

忙?指液晶模块忙吗?
好像它没有这个输出信号吧????

是并行连接.没有大电流信号,或强干扰的器件,设备功能比较简单。

网友H:
也可能是硬件接触问题

网友A:
始终是觉得是速度的问题

用1MS作为延时看看

不知楼主用是什么U

频率为多少?

网友A:
上电时

要留给足够的时间给LCD复位

因为LCD上电到正常工作是虽要时间的

上电1秒后再对LCD操作吧

楼主:
mcu是sst89e564,12M

我500ms刷新一次也问题依然,io操作的时候共加了10多个nop,可是问题丝毫没有好转,怪事!
折腾一天了,.....

网友A:
还是将你的LCD驱动那部分的程序发上来吧,呵呵

网友I:
多半是时序问题

网友J:
估计是时序问题,时序和指令间都延时多点试试

楼主:
....代码,大家帮忙查查...先谢过了.

/*-------------------------------------------Includes-----------------------------------------*/
#include "sys_config.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hw_gpiodrv.h"

#ifdef    LCD
#include "font.h"

/*--------------------------------------------Macros------------------------------------------*/

/*-----------------------------------------Local types----------------------------------------*/

/*-------------------------------------Exported variables-------------------------------------*/
volatile u1_t xdata ghwlcm_fontBuf[4][16];         //显示英文时存放ASCII,4行16列,显示中文时存放汉字内码,4行8列

/*---------------------------------------Local variables--------------------------------------*/
             void  hwlcm_LCMWriteCMD(u1_t CMD) ;
static void  _hwlcm_LCMWriteData(u1_t dat) ;
static void  _hwlcm_LCMWriteColAddr(u1_t addr)  ;
static u1_t  _hwlcm_DichotomyFindISN(u2_t dat) ;

/*=====================================================================================
函数: hwlcm_LCMWriteCMD
功能: 写命令
参数: CMD:命令
返回: 无
备注: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void hwlcm_LCMWriteCMD(u1_t CMD)                  //指令
{
    bool_t    __bea ;

    __bea = _testbit_(EA) ;
    hwgpio_ClearPin(LCDEN_PORT, LCDEN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ClearPin(LCDDI_PORT, LCDDI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ClearPin(LCDCS_PORT, LCDCS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WritePort(P0, CMD) ;
  _nop_();
  _nop_();
    _nop_() ;
     hwgpio_SetPin(LCDEN_PORT, LCDEN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SetPin(LCDCS_PORT, LCDCS_PIN) ;
    _nop_() ;
    _nop_() ;

    EA = __bea ;
}

/*=====================================================================================
函数: _hwlcm_LCMWriteData
功能: 写数据
参数: dat:数据
返回: 无
备注: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static void _hwlcm_LCMWriteData(u1_t dat)
{
    bool_t    __bea ;

    __bea = _testbit_(EA) ;                                                                                             //数据
    hwgpio_ClearPin(LCDEN_PORT, LCDEN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SetPin(LCDDI_PORT, LCDDI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ClearPin(LCDCS_PORT, LCDCS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WritePort(P0, dat) ;
  _nop_();
  _nop_();
    _nop_();
    hwgpio_SetPin(LCDEN_PORT, LCDEN_PIN) ;
    _nop_() ;
    _nop_() ;
    hwgpio_SetPin(LCDCS_PORT, LCDCS_PIN) ;
    _nop_() ;
    _nop_() ;

    EA = __bea ;
}

/*=====================================================================================
函数: _hwlcm_LCMWriteColAddr
功能: 写列地址
参数: addr:列地址
返回: 无
备注: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static void _hwlcm_LCMWriteColAddr(u1_t addr)
{
  u1_t __temp;
    bool_t    __bea ;

    __bea = _testbit_(EA) ;

  __temp = addr + 2 ;
  hwlcm_LCMWriteCMD(__temp & 0x0f);
  hwlcm_LCMWriteCMD(((__temp & 0xf0) >> 4) | 0x10);

    EA = __bea ;
}

/*=====================================================================================
函数: _hwlcm_DichotomyFindISN
功能: 二分法查找查找数据(汉字内码)
参数: dat:待查数
返回: dat在数组(cSymbLattGB16)中位置
备注: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static u1_t _hwlcm_DichotomyFindISN(u2_t dat)
{
  u2_t  __StationA, __StationB;
  u2_t  __TemData;
  u2_t    __StationMid;

  __StationA = 0;
  __StationB = AMOUNT_OF_CHINESE_FONT - 1;
    __StationMid = 0;
    __TemData = 0;

  while (__StationA <= __StationB)
  {
    __StationMid = (__StationA + __StationB) / 2;
    __TemData = cSymbLattGB16[__StationMid].Index.Index16;

    if (__TemData > dat)
    {
      __StationB = __StationMid - 1 ;
    }
    else
        {
            if (__TemData < dat)
        {
          __StationA = __StationMid + 1 ;
        }
        else
        {
                return __StationMid    ;
        }
        }

  }
  return (0);
}

/*=====================================================================================
函数: hwlcm_RefreshDisplayRAM
功能: 显示ghwlcm_fontBuf的内容
参数: RefRow:待显示行
返回: 英文8*16点阵,中文16*16点阵
备注: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void hwlcm_RefreshDisplayRAM(u1_t RefRow)
{
  volatile u1_t idata      __i;
    volatile u1_t idata    __j;
    volatile u1_t idata         __k;                               //行    列
  volatile u2_t idata     __TempPosit;
  volatile Uint2_u  idata    __tempISN;
    bool_t        __bea ;

    __bea = _testbit_(EA) ;
    __j = 0 ;
    __k = 0 ;
    __TempPosit     = 0 ;

    __i = RefRow ;
//for (__i=0; __i<4; __i++)
  {
    for (__j=0; __j<16; __j++)
    {
      //显示中文
      if (ghwlcm_fontBuf[__i][__j] > 0x7f)     //汉字内码头一个字节是大于0x7f
      {
        __tempISN.U_2byte.Hbyte = ghwlcm_fontBuf[__i][__j];
        __tempISN.U_2byte.Lbyte = ghwlcm_fontBuf[__i][__j + 1];
        __TempPosit = _hwlcm_DichotomyFindISN(__tempISN.U_word);                //查找汉字内码对应的点阵数据地址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__i * 2));             //第i*2页

        _hwlcm_LCMWriteColAddr(__j * 8);                         //第_hwlcm_LCMWriteData

        for (__k = 0; __k < 16;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cSymbLattGB16[__TempPosit].Msk[__k]);
                    _nop_() ;
        }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__i * 2 + 1));
        _hwlcm_LCMWriteColAddr(__j * 8);

        for (__k = 16; __k < 32;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cSymbLattGB16[__TempPosit].Msk[__k]);
                    _nop_() ;
        }

        __j = __j + 1;
      }
      //显示英文
      else
      {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__i * 2));//第i*2页
        _hwlcm_LCMWriteColAddr(__j * 8);//第j*8列
        for (__k = 0; __k < 8;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c_ASCII[ghwlcm_fontBuf][__i][__j] - ASCII_OFFSET_ADDRESS][__k]);
                    _nop_() ;
        }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__i * 2 + 1));
        _hwlcm_LCMWriteColAddr(__j * 8);
        for (__k = 8; __k < 16;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c_ASCII[ghwlcm_fontBuf][__i][__j] - ASCII_OFFSET_ADDRESS][__k]);
                        _nop_() ;
        }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EA = __bea ;
}

#if 1
/*=====================================================================================
函数: hwlcm_DisplayFromMemo
功能: 读点阵数据显示
参数: pDataMem:点阵数据存储位置
            RowPlace:显示行位置
            ColsPalce:显示列位置
            DisType:显示类型,0:E文,1:中文
返回: 无
备注: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                                                                数据空间                行                            列                        E/汉字
void  hwlcm_DisplayFromMemo(u1_t *pDataMem, u1_t RowPlace, u1_t ColsPalce, u1_t DisType)                //行列位置
{
    u1_t __k;

    if(DisType)
    {//显示中文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RowPlace * 2));             //第i*2页

        _hwlcm_LCMWriteColAddr(ColsPalce * 8);                         //第_hwlcm_LCMWriteData

        for (__k = 0; __k < 16;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pDataMem[__k]);
        }

        if(DisType == 1)
        {//显示汉字后一半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RowPlace * 2 + 1));
            _hwlcm_LCMWriteColAddr(ColsPalce * 8);

            for (__k = 16; __k < 32;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pDataMem[__k]);
            }
        }
    }
    else
    {//显示英文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RowPlace * 2));//第i*2页
    _hwlcm_LCMWriteColAddr(ColsPalce * 8);//第j*8列
    for (__k = 0; __k < 8;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pDataMem[__k]);
    }

    hwlcm_LCMWriteCMD(LCM_PAGE|(RowPlace * 2 + 1));
    _hwlcm_LCMWriteColAddr(ColsPalce * 8);
    for (__k = 8; __k < 16; __k++)
    {
        _hwlcm_LCMWriteData(pDataMem[__k]);
    }
    }
}
#endif

/*=====================================================================================
函数: hwlcm_LCMInit
功能: 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 无
备注: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void hwlcm_LCMInit(void)
{
    hwgpio_SetPin(LCDRST_PORT, LCDRST_PIN) ;    //不能clear了,就复位了。
    hwgpio_ClearPin(LCDEN_PORT, LCDEN_PIN) ;
    hwgpio_SetPin(LCDCS_PORT, LCDCS_PIN) ;
    hwgpio_ClearPin(LCDDI_PORT, LCDDI_PIN) ;

    memset(ghwlcm_fontBuf, ASCII_OFFSET_ADDRESS, sizeof(ghwlcm_fontBuf)) ;        //填充空格
}

/*=====================================================================================
函数: syslcm_LCMInit
功能: 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 无
备注:包括模式设置的初始化
创建: whs-07-11-23
修改:
========================================================================================*/
void syslcm_LCMInit(void)
{
    hwlcm_LCMInit() ;

    _timerlcm = LCMRESET_TIME ;

    hwlcm_LCMWriteCMD(LCM_RESET);         //复位      不能随便复位,一复位那些设置全没了。

  hwlcm_LCMWriteCMD(LCM_MAPPINGCONTROL);
  hwlcm_LCMWriteCMD(LCM_PUMPCONTROL);
  hwlcm_LCMWriteCMD(LCM_BAISRATIO);
  hwlcm_LCMWriteCMD(LCM_VP1);
  hwlcm_LCMWriteCMD(LCM_VP2);
  hwlcm_LCMWriteCMD(LCM_TC);
  hwlcm_LCMWriteCMD(LCM_RAMADDR);
  hwlcm_LCMWriteCMD(LCM_FRAMERATE);
  hwlcm_LCMWriteCMD(LCM_PANELLOADING);
  hwlcm_LCMWriteCMD(LCM_MA);

  hwlcm_LCMWriteCMD(LCM_COMMONDISP);            //0xa7为反色显示
  hwlcm_LCMWriteCMD(LCM_DISPWHITE);             //0xa5为全黑
  hwlcm_LCMWriteCMD(LCM_STARTLINE0);            //设起始行为0

    syslcm_SetLCMStartLine(0) ;
    syslcm_SetLCMDisplayType(0) ;
    hwlcm_LCMWriteCMD(LCM_DISPLAYON);             //开启LCM
}

网友E:
楼主,把电源电路贴上来吧,

 多半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K:
呵呵,花屏后能否自动恢复正常显示?

没改变内容的地方也要刷新。

网友L:
把好的LCD换到坏的板子上,测试一下LCD的质量

还是速度问题。用示波器测波形吧。

网友(2014-01-06):
也碰到显示一段时间,然后错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