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看这个电路,什么问题?! MCP2120

楼主(2007-12-29):
我用单片机通过MOS管 Q3 控制 IR 模块的电源,用一个N-MOS控制,达不到效果!
直接短路 D-S 两脚,IR模块工作正常,用MOS管开关不行,起初怀疑是模块上电后没有稳定,我就改程序系统一上电就打开IR模块电源(可以测量到Vir电压3.3V),还是不能工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手边没有其他MOS管

波特率为硬件选择 9600bps。
该图 Q3 处用的是单 N-MOS:2N7002,测量到Vir处电压受Vir_SW控制。打开后3.3V,关断后0V,但红外模块就不能工作。去掉Q3,短路其 D-S脚,红外模块工作正常! MOS管的问题?!!

网友A:
要用PMOS管漏极输出啊

不然压降就太大了...

楼主:
但是我测量了,电压是正常的

我的系统电压是3.3V的,打开MOS管后能测量到Vir电压 3.3V,我现在手边没有PMOS管,SOT-23封装的单PMOS能不能推荐个型号什么的??!

网友B:
MOS管的用法不对吧

楼主:
问5楼……

就是不知道怎么个不对方,我修改程序测试Vir是受控制的,能关断(0V),能打开(3.3V),但红外模块就是不能工作。

网友C:
VIr_SW高电平是多少呢?如果是5V,VGS只有1.2V,不能保证

DS有效导通,改为负载接漏级输出,或用PMOS.驱动足够的,也可以用个8550.

网友D:
假定MOS管饱和导通!

假定MOS管饱和导通!则Vir=3.3V,单片机IO口输出3.3V,则VGS=0V,如果VGS=0V,则MOS管不能饱和,所以假设不成立.
把MOS管的S接地D接IR的地即可.

网友E:
MOS管不能饱和导通

如果是三极管,输出电压是Vb-0.7V   0.7V是Vbe的导通电压

用MOS管,输出电压是Vg-Vth   Vth是MOS管的开启电压,对2N7002,好像是1.5-3V

改成PMOS的,漏极输出就可以饱和导通

楼主:
也就是Nmos控制地

那就可以饱和导通。
看来还是要换PMOS才好

楼主:
换了PMOS管后,可以打开电源……

Vir_SW 输出“0”(0V)可以打开Vir电源,IR模块正常工作。但是发现Vir_SW 输出 “1”(I/O:3.3V)后不能关断PMOS管(APM2301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