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笔记本,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7-12-29):
我的要求是有并口和串口。能跑开发单片机的所有软件,包括制版软件。
可现在的的本本都不带并口和串口。
带并口和串口的只有二手的,性能不怎么样。怕有些大的软件跑不起。

不晓得转接口好不好用,大家给点意见,有没有好的推荐。。

先谢各位了

网友A:
现在出的估计都没有的并口的,

usb转串口一般都可以用,碰上了特殊情况可以找个台机用下,并口就不知道了,不过买块卡据说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B:
T31,估计没有什么跑不起的吧?x31也不错

起始关键是有个并口,串口有很成熟很便宜的“USB转串口”

楼主:
楼主说的是这个?

re:3楼

IBM X31
明基T31

楼主:
嗯,不错,

推荐的好,打算搞IBM的,

皮实

听说质量不错///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IBM T23的

怎么样啊,说说看

跑PROTEL DXP跑得起不。。

楼主:
DELL D630没并口

刚查了一下。。。

网友C:
IBM T23 跑 DXP太免强了,不建议

买 HP NC6000 吧
迅池 的CPU 不错的,性能很强,台机P4 2.4都不是他对手,呵呵

网友D:
贡献一点资料

机型          典型配置
IBM T23       P3 1.13G,SDRAM,S3,串口+并口
IBM T30       P4 2.0G,DDR,串口+并口
IBM T40       PM 1.5G,DDR,ATI7500,并口(T41-T43基本相同)
IBM X20-X41系列需要放在底座上才能使用串口和并口.

COMPAQ N410c  P3 1.2G,SDRAM,ATI M6,串口+并口(12寸)
COMPAQ N600c  P3 1.13G,SDRAM,ATI M6,串口+并口
COMPAQ N610c  P4 1.8G,DDR,串口+并口
COMPAQ N620c  PM 1.6G,DDR,ATI7500,串口+并口

HP compaq nc6000 PM 1.7G,DDR,ATI9600,串口+并口
上列机型数HP nc6000性能最好,2004-2006年产品,有迅驰二代机型可选;上述部分机型有1400*1050高分屏.

网友E:
我买的是二手的,感觉还不错

我买的是二手的,是COMPAQ EVO N620C,用了快二个月了,感觉还不错,并口,串口,两个USB口,不过买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我摔了一次,现在机子好像有点吱吱响,不知是不是硬盘有点问题。。。。就是不易摔呀。呵呵。。。。

网友F:
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IBM的本子有一个配件,可以把光驱拿掉,换成串并口的原生扩展卡,600多,没用过,我现在已经买了一个T23,不想它了。

网友G:
注意扩展口有PCMCIA插槽,问题一般不大

PCMCIA并口卡和串口卡都不算贵。

网友H:
dell 有, 你可以订制

网友I:
也给点建议

二手的最好是买IBM的,T23的配置是低了一些,但是T30 或者T31的配置就绝对没有问题。我买了一个用了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Protel XP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我自己加了一根内存条。

网友J:
串口,并口插槽我也有的,

我有一个,不错的。
今年买的,800左右。
IBM的光驱插槽还可以插电池等很多东西。
另外IBM THINK PAD也可以配扩展坞,所有的就都齐全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热心的回复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也给点建议

二手的最好是买IBM的,T23的配置是低了一些,但是T30 或者T31的配置就绝对没有问题。我买了一个用了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Protel XP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我自己加了一根内存条。

-------------------------------------------
youself
建议不错,就搞IBM了...

网友K:
如果买新的笔记本要什么要求啊?

网友K:
如果买新的笔记本什么样的配制合适啊!

 如果买新的笔记本什么样的配制合适啊!
用来画PCB用的是AD6。
偶尔完下魔兽!

网友L:
我建议买IBM X61 PCMCIA并口卡和串口卡

买本本就是图移动性同时要兼顾性能,否则就选台式机好了. 有了PCMCIA并口卡和串口卡从功能上讲选新机型就没有障碍了.从趋势看并口的需求是越来越少了,不能因为它拖累整体性能.
所以最优组合是:X61 +PCMCIA并口卡和串口卡+24吋监视器+带USB HUB的多媒体键盘.出门轻便,回家爽!

楼主:
现在4千多就能买1.7的双核了,1G内存

这个配制还不够????